求助:霍尼韦尔R4343E点火器报警输出接线?

楼主(2013-02-16):
用霍尼韦尔R4343E点火器做点火系统,当点火时候报警器不报警,当无火时报警器报警,紧急求助,请各位高手给与详解。谢谢。

网友A:
查到这个接线图,你应该就明白了,1-2是接电源,4-5,8-9是常闭点,5,67-8是常开点。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查到这个接线图,你应该就明白了,1-2是接电源,4-5,8-9是常闭点,5,67-8是常开点。内容的回复:

江湖走走兄弟您好!我看了你给我回复的,这个接线图我看是能看明白,如果它要是接报警输出的话如何去操作啊!直接用常闭点4、5接闪光报警器或报警灯就可以吗?还是需要额外的增加什么辅助设施。

网友A:
对:rongjing1818关于回复内容: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查到这个接线图,你应该就明白了,1-2是接电源,4-5,8-9是常闭点,5,67-8是常开点。内容的回复:江湖走走兄弟您好!我看了你给我回复的,这个接线图我看是能看明白,如果它要是接报警输出的话如何去操作啊!直接用常闭点4、5接闪光报警器或报警灯就可以吗?还是需要额外的增加什么辅助设施。内容的回复:

这个是继电器接点输出的,你需要接一个电源--通过接点--然后接到你的报警器去。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回复的内容:这个是继电器接点输出的,你需要接一个电源--通过接点--然后接到你的报警器去。

内容的回复:
老师您好!您看我把报警器的连接导线接到端子排上,然后把4、5接点接到端子排上,端子排带有L、N可否实现报警输出功能。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回复内容:对:rongjing1818关于回复内容: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查到这个接线图,你应该就明白了,1-2是接电源,4-5,8-9是常闭点,5,67-8是常开点。内容的回复:江湖走走兄弟您好!我看了你给我回复的,这个接线图我看是能看明白,如果它要是接报警输出的话如何去操作啊!直接用常闭点4、5接闪光报警器或报警灯就可以吗?还是需要额外的增加什么辅助设施。内容的回复:这个是继电器接点输出的,你需要接一个电源--通过接点--然后接到你的报警器去。 内容的回复:

老师您好:您看你能给一个接报警灯的电路图吗?给您添麻烦了。。。菜鸟求助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