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求助施耐德TSX P57 2634M硬件地址问题

楼主(2013-02-16):
我在数据编辑器里面输入的地址为%I0.2.0  ,%I0.2.1等类似的地址,为何仿真以后所有的输入的输出最后都加了个0如

(%I0.2.0.0 ,%I0.2.1.0),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个点0,是系统自动加上去的,不用理会他,没什么影响的。

楼主:
对:云锋-王者之师关于那个点0,是系统自动加上去的,不用理会他,没什么影响的。 内容的回复:

那为什么我在仿真其它的程序的时候不会自动加上那个“0”呢?

网友B:
我用的都是%I101.0 %I107.11类似这样的地址,没发现你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