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相电机的保险应该怎么选

楼主(2013-02-16):
请问400W的单相电机的保险应该选成多少A的,他的额定电流大是2.5A,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6倍,我想是选保险要选成大于15A的是吗?我的电机要频繁启动。

网友A:
选用1.2~1.5倍的额定电流即可,保险都是反时限的,一般都能躲过启动电流。

网友B:
楼上正解。

1.2~1.5倍的额定电流

楼主:
哦,可是我这个电机是频繁启动的,这样选也可以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选用1.2~1.5倍的额定电流即可,保险都是反时限的,一般都能躲过启动电流。

          完全同意一楼意见

网友D:
选个4A或6A的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