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14SS,能不能从一个D寄存器,每隔1毫秒取出一个数据存入另

楼主(2013-02-16):
台达PLC14SS,能不能从一个D寄存器,每隔1毫秒取出一个数据存入另一个D寄存器。。。?? 能到话,用什么指令,或者方法,或者什么PLC能达到?谢谢大神们!

网友A:
可以用毫秒脉冲触发传送指令。。。

网友B:
取出存入当然用MOV指令。主要是要缩短14ss的扫描周期,扫描周期过长超过1ms就要考虑用中断做了。

网友C:
不可能的。。。PLC的扫描周期都比1ms长。。。。。。。。。。。你就是写

|----|常通|-------------【mov D1 D2】都不可能一毫秒刷新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的。。。PLC的扫描周期都比1ms长。。。。。。。。。。。你就是写|----|常通|-------------【mov D1 D2】都不可能一毫秒刷新一次。。。。。

我觉得只要MOV指令执行时间不超过1ms采用中断不受扫描周期影响,应该有可能,楼主可以试一试。

网友D:
你单独用一条mov指令看看扫描时间,如果这个扫描在1ms内,那用时间中断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E:
实现不了,定时中断时基才1ms,刚一计数就中断已经非常不准了,换E系列的吧,它好像有时基0.1ms的中断

网友F:
应该采样不了,PLC定时器最短也要10ms;估计50ms采样一次也够快的了。

网友G(2017-08-29):
你是想求y一个寄存器过来的平均值吧 就是把D0 每隔1ms挪到其他的寄存器里面吗?

SFWRP  前面加T127计时器  后面平均用mean

网友H:
谢分享,正是需谢分享,正是需要的资料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