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校准方法

楼主(2013-02-16):
弱弱问一下,大家在编写s7-300程序时,仪表校准都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A:
S7-300怎么能够校准仪表???

校准仪表实质上就是对照,所谓的对照就是找一个精度比其高的仪表,然后两者装在一起,同时通入一样的介质参数看两者之间显示的差值,然后在计算看其是否超出误差范围。

网友B:
楼主讲的是不是进出plc模拟量修正?如仪表接收plc模拟输出4-20ma显示0-100工程量

仪表本身可修正!plc数模转换时可加个修正数据区的!

楼主:
对:安徽土电工关于楼主讲的是不是进出plc模拟量修正?如仪表接收plc模拟输出4-20ma显示0-100工程量仪表本身可修正!plc数模转换时可加个修正数据区的!内容的回复:

对的,就是用数模转换来修正,我看到有的直接用量程来修正,有的在量程之间选一个值来修正,有的是在量程之间选两个值进行修订,不知道哪种方法好,或者仪表根本不用数模修订,请大侠赐教?

楼主(2013-04-18):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的是不是进出plc模拟量修正?如仪表接收plc模...

对的,修正数据区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C:
在上位机软件中修正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