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欧表的测量引线能绞在一起吗?

楼主(2013-02-16):
       用兆欧表测量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时,为了减小测量误差,要求使用两条单独的引线。其原因是:兆欧表的电压较高,如果将两根引线绞在一起进行测量,当导线绝缘不良时,相当于在被测电气设备上并联了一只电阻,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A:
绞一起肯定是不行的,结果差别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绞一起肯定是不行的,结果差别大。

肯定不行!我们吃过亏摇一电炉对地!最后是摇表线的问题!搞死人了那电炉搞下来十几个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