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接地电阻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13-02-16):
低压电气设备保护接地电阻不大于4
Ω,小接地短路电流(500A以下)的高压保护接地电阻不大于10
Ω,大接地短路电流(500A以上)的高压保护接地电阻不大于0.5
Ω,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不大于
Ω,重复接地电阻不大于10
Ω。若土壤电阻率过高,可以采用外引接地体的方法、对土壤化学处理的方法、换土质的方法、深埋法、延长接地体的方法、采用网络接地装置等方法达到降低接地电阻的目的。

网友A:
保护类型不同,接地电阻要求不同
对人体有危险的设备一般要求接地电阻都比较低4Ω
对设备和线路进行保护可以稍微高一些1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