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阻有许多方法,选用哪一种方法好?

楼主(2013-02-16):
     电阻的测量方法按所用的仪表不同,可分为指示仪表法和较量仪表法两种。较量仪表法通过和标准量的比较来确定被测参数,因而测量的准确度较高,指示仪表法又分为直读法(如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电阻)和间接法(如伏安法测电阻)两种。选择测量方法时,应考虑被测量的性质和大小,以及对测量准确度的要求。例如在电阻的测量中,通常把电阻分为小电阻(1Ω以下),中电阻( 1Ω--0.1M Ω)和大电阻( 0.1M Ω以上)三类。数值不同的电阻,其适用的测量方法也不同。

1.万用表法

   万用表法可测中电阻,直接读数使用方便,但测量误差较大,绝大多数万用表欧姆档的准确度都比较低。

2.伏安法

   伏安法可测中电阻,这种方法能在电阻的工作状态下进行测量,对非线性电阻尤其适用,但其测量结果须经计算,而且误差与所用电流表、电压表的准确度有关。

3.兆欧表法

   兆欧表法可测大电阻,直接读数,使用方便,其准确度等级大多为1.5级。

4.单臂电桥法

   单臂电桥法可测中电阻,直接读数,准确度高,但操作麻烦。

5.双臂电桥法

   双臂电桥法可测小电阻,直接读数,准确度高,但操作麻烦。

6.微欧计法

   微欧计法对于微欧这样的微小电阻,特别是几微欧、几十微欧采用微欧计测量比较好。

网友A:
根据电阻大小不同,精度要求不同,选择不同的测量办法!

网友B:
使用那种方法,取决于所侧电阻值的用处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