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关于速度计算

楼主(2013-02-16):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对于plc控制的一条生产线,如何实时显示其生产速度,大致计算方法是相邻两个产品生产所需时间取平均值,具体怎样实现请叙述一下,先行谢过。

网友A:
主要考虑检测“完成产品生产”,有了这个信号,PLC中就很好处理了,第一个产品完成取一个信号开始计时,第二个产品完成取计时时间,又开始重新计时,这样取样多次取平均值。

楼主:
我现在的做法是把计时器(设定时间远大于正常制程所需时间)的过程值传送给寄存器,然后对寄存器数据进行计算,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更直接的、专门的指令,直接取两个信号的间隔时间用于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