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请留步,新手求指点!

楼主(2013-02-16):
刚开始学PLC,因教材到处都是,所以从S7-200开始,现在看到了TD组态,对TD的组态有点晕,瞪眼看官方TD手册好几天,依然晕。。。求路过的大侠指点。问题如下(以下问题皆以TD400C为参照):

1、我想在TD400C中设计一组配置项,用来配置一些功能模块的启用或者停用。这些功能选项都只有两个状态,启用or停用,理论上每个模块的配置只需要一个位的状态就可以搞定,但在组态当中,变量的最小单位是字节(B),请问我该怎么办?

2、在TD400C的报警组态中,上下键用来翻条,Enter键用来确认,可为啥还有个确认位符号名啊?报警符号名好理解,直接指向报警输入点就行,但确认位符号名就有点晕了,这个位是用来确认报警用的?那Enter键算怎么回事啊?这个概念看起来貌似是用一个符号定义V存储器里的某个位,但实际上不是都由Enter键确认的么?为什么这里还需要设置一个确认位呢?它起什么作用?是否可以作为报警确认后同时并联的一点输出?

3、还是TD400C,我想在缺省页面用几个图形符号的显示和不显示来表示机组状态。比如用灯泡表示机组运行状态;STOP方块表示停机状态;三角感叹号表示有报警。请问应该怎么来组态,往各位提供一个思路,跪谢!这又是几个该死的开关量。。。

我今晚刚注册的,主要就是为了和大家交流学习,希望大侠们多多指点。。。晚生内牛满面中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期待高手。。。。

网友B:
TD 是 SIEMENS 200 系列专用的文本操作屏,这个看看手册还是慢慢能搞清楚的

网友C:
一个一个来:

1.一个字节8个位,你在程序中给一个字节赋值为1,那么这个字节的最低位(第0位是不是为1(ON);赋值2,那么这个字节的第1位是不是为1(ON)。其他位类似做法。

2.确认位分配一个符号名可以用来在程序中利用按键触发一些动作。例如将按下“enter”键定义为触发某个动作的条件。

3.直接选用组态中提供的图标,在程序中条件赋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一个来:1.一个字节8个位,你在程序中给一个字节赋值为1,那么这个字节的最低位(第0位)是不是为1(ON);赋值2,那么这个字节的第1位是不是为1(ON)。其他位类似做法。2.确认位分配一个符号名可以用来在程序中利用按键触发一些动作。例如将按下“enter”键定义为触发某个动作的条件。3.直接选用组态中提供的图标,在程序中条件赋值就行。

1、您的意思是说,我每定义一个位,就必须要占用一个B的空间?或者我可以作组合赋值?

     比如我为某一条组合赋值菜单项赋值为239,变量取值为B。那么意味着这个VBn的值为239,然后要取其中某个位的值,只能按11101111来确认各个位的值?或者反过来说,我要取值Vn.4的值为1其他值为0,那么我只能为这个菜单项字节VBn取值为16?

2、根据您的描述,我的理解是确认位符号名指向一个该报警被复位之后所关联的任意位。。。这个位可以定义,也可以不定义?是这个样子么?

3、图标。。。打他是个字符串吧。这个字符串赋值为某个VB或者VW或者VD,然后我在程序里面通过条件定义这个字符串使能与否?是这样么?

这些有点太玄幻了。。。希望大侠们能够精确指示!反复跪谢。。。各种跪谢。。。

楼主:
没人了么?自己腆着脸狂顶。。。

楼主:
高手们请关注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