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00带编码器运行时总是报TORQ FLT和OO OVERLOAD

楼主(2013-02-17):
ABBACS800带编码器运行时总是报TORQ FLT和OO OVERLOAD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问题昨天答过的,也是你问的,检查过没?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302/2013021401273900001-1.shtml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有没有专业人士给指点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有没有专业人士给指点指点?

加我QQ1152347558

网友D:
什么负载,是不是起重机,用的是N652或者N697软件,负载可能太重,如果有抱闸,可能抱闸没打开

楼主:
是N652,没带负载,空钩运行,抱闸都打开了,线都检查过了,是不是编码器有问题?怎样测出编码器的好坏??

网友E:
脱离编码器,在开环状态下(99.4=scalar)看是否还报故障,如果不报了说明编码器或者连接编码器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F(2014-08-03):
引用 网友D:
什么负载,是不是起重机,用的是N652或者N697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