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PLC的授权文件放在哪个目录下

楼主(2013-02-17):
如题,现有西门子的授权文件,但是不知道放在哪个文件夹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知楼主是什么样的授权文件,一般网上下载的都是通过类似虚拟光驱的软件授权的

网友B:
C盘根目录下 系统隐藏文件夹名:AX NF ZZ

网友C:
先把授权文件放在C盘跟目录下,注意盘符选择,如下图选择盘符C:

楼主:
已找到文件夹,谢谢!请问有STEP7 V5.4的授权吗,给发一个。564025866@qq.com

网友D:
推荐楼主去找一个西门子Plc授权大权,从200、300、400到Wincc没有不能授权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