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造价最简便的S7-300以太网组网方案

楼主(2013-02-17):
如上图所示,大连德嘉电子出品的新款以太网转换器,可以以太网连接西门子Smart系列触摸屏,(MP277需要1W多元,而10寸的smart屏也才3000块钱,一个屏就省7000多,多个触摸屏性价比更高),通过交换机还可以与上位软件WINCC相连,用STEP7给S7-300编程,还可以给触摸屏以太网编程!

一个模块搞定你S7-300整个项目!

楼主:
大连德嘉电子的2012款ETH-iBUS能够通过以太网线与WINCC直接连接(即不用PC ACCESS或OPC方式 )。它能够使你用WinCC自带的驱动【TCP/IP(auto)】连接S7-200 。在工程应用中化复杂为简单、方便实用。减少了因使用OPC【即PC ACCESS】而带来的通讯不稳定性!WinCC中的I、 Q、 M、 DB1(切记是DB1)与 s7-200中的 I、 Q 、M、 V一 一对应,使用时非常简单,填完IP地址就可立即使用。同时S7-200的编程软件MicroWin 4.0 也可同时工作,可通过ETH-iBUS对s7-200进行上传下载程序在线调试及监视,功能是相当的强大,西门子不能同时做到!另外,西门子Prodave 6.0 是无法与S7-200连接的,但通过ETH-iBUS转换器,走S7-300 TCP协议是完全可行的!这为喜欢编程的客户(尤其是在数据采集项目中)提供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

优势:

           1、你无需在PLC和上位机中做任何工作(尤其不需要microwin中编程设置以太网向导,相对西

                门子CP243-1更加方便)

           2、连接wincc不需要用OPC,可以直接连接,增强通讯稳定性。

           3、可以利用西门子Prodave 6.0 和VB开发自己的S7-200用上位软件。

ETH-iBUS:

网友A:
第三方的东西,现在西门子好多CPU模块上都集成了以太网功能,何必要这个转换模块呢?速度太慢,距离短.不如直接用以太网啊.速度快啊,100M呢.MPI最快也就12M.差原来啊.

楼主:
对:jsz88关于第三方的东西,现在西门子好多CPU模块上都集成了以太网功能,何必要这个转换模块呢?速度太慢,距离短.不如直接用以太网啊.速度快啊,100M呢.MPI最快也就12M.差原来啊. 内容的回复:

西门子CPU集成的以太网口不是随便什么模块都可以接上的,在一个,带以太网口的CPU要比不带网口的贵多少,而且Smart这款触摸屏的以太网口如果不用我们的模块也连不了300以太网!你可以都买回去试试看看!用过才有发言权!

楼主(2013-06-06):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5/504908_1.shtml

楼主(2014-09-25):
用此交换机可到达非常理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