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导线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3-02-17):
想问下导线在通电过程中发热,不知有没标准定义超过多少度就是不合格或是线选小了,我手头只有普通红外线温度测试仪,不知能否用来做些简单评估

网友A:
正常最高允许温度应该不超过70℃

楼主:
是指接头处温度还是电缆外层的温度

网友B:
“超过多少度就是不合格”,判别导线质量吗?
这个不清楚。

网友C:
标准规定塑料绝缘的不允许超过70C°;橡胶绝缘的不允许超过65C°。

楼主:
谢谢答疑,我们用的线外皮是聚氯乙烯,算塑料还是橡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答疑,我们用的线外皮是聚氯乙烯,算塑料还是橡胶

网友F:
对:truezhang关于谢谢答疑,我们用的线外皮是聚氯乙烯,算塑料还是橡胶内容的回复:

PVC    當然是塑料!

网友C:
标准是那么规定的,其实应该橡胶使用温度高,塑料使用温度(普通情况)低。

网友G:
汗,楼主们配线要求那么严格啊。。。我们一般都是使劲往大了配

有个口诀的,百度一下

网友H:
导线发热会加速外表老化,降低绝缘值,增加安全隐患。最好加大线径。

网友I:
布线不好也有可能会造成电缆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