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上的电流检测互感器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它的好和坏?

楼主(2013-02-17):
台达变频器上的电流检测互感器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它的好和坏?

因为没有电机所以不能带电机试,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检测互感器的好坏?

网友A:
我测过其他品牌的电流检测的霍尔,那玩意一般是输出电压0-4V的,有电流发生器就可以模拟测试!

网友B(2013-03-19):
变频器不带负载运行,调参数显示电流应该为0,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也应该为0

传感器一般4个脚,+15V ,-15V,0,输出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对,这个的工作电压是+15V,-15V,0和输出。还有就是电流线圈了,一般很难检测这个的好坏,工厂端,是将工作电压加上后,在电流线圈加入电流,然后再量测对应的输出电压是不是在范围的;不同功率的变频器,电流采样比例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