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马达运转多久需要保养啊?

楼主(2013-02-17):
咨询各位前辈,一般马达多少时间需要保养,我指拆下来马达内部线圈清洁,再次浸漆。感谢~

网友A:
      看你的工作环境了,假如工作环境好内部线圈是可以免维护的,你只需要维护轴承---换油,至于是免维护的轴承---根据声音来判断--是否需要更换新轴承了。

网友B:
”我指拆下来马达内部线圈清洁,再次浸漆。“

1、如果绕组受潮,可以烘干处理;

2、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再次浸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