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电动机多久保养一次啊~

楼主(2013-02-17):
我指的的电机轴承运转情况不考虑(当然轴承劣化的话还是要换轴承的),一般过多久电动机需要清洁一次。清洁需要做什么项目,线圈需要重新浸漆什么吗?

网友A:
这要看什么电机,俺们的大型直流电机每周都要检修一次,一般小电机,就不保养了,坏了再更换。

网友B:
啥电机啊,大电机吗?

网友C:
感觉每个厂子都有自己检修时间,平时就是简单的维护,清洁、加油、监测

到了检修时间一般会打开看一下,或者平时有问题的可以现在处理,平时处理恐怕会

不安全或者耽误生厂的

网友D:
啥电机啊,大电机吗?

   我厂的一般 是 5.5KW 左右的传送电机较多, 一般是 2W 小时更换齿轮箱油,平时半年清洁一次灰尘

楼主:
200HP电动机,用力大概7,8年了。每月加油一次。担心线圈会不会老化,需不需要清洁一下,再烘干浸漆一下。

200HP  380V 315S  4P  277A  1480R/MIN

网友E:
我车间都是2000W以下的电机,有的用了20多年,都没保养过

网友F:
不定时,保持通风散热良好,平时多注意一下运转时的声音

网友G:
我们就是定期巡检,用听针听一下,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其实电机有很多型号种类的,不同电机会不同对待的,巡检周期也不一样的

网友H:
一级保养

二级保养

三级保养

定期检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网友I:
保养时有讲究的,加油多少有讲究。可以参考书籍。一般电机都是半年保养一次。工厂大修的时候保养可以彻底下。

网友J:
一级保养一月一次,外部清理扫灰检查电机运行是否有杂音。二级保养一年一次轴承添加油脂清理内腔。三级保养两年一次绝缘检查更换轴承。

以上的叙述是对二十年前老型电机所规定的,过去的电机因制造工艺、材料的缺陷,防止在比较重大工程中出现运行故障而造成损失。但是这些规定并不过时还是应该发扬的!

这些规定现在很少有执行的,除了重要场所。

原因现在电机制造工艺材料都好于过去了,一般工厂不需要这样来保养。但要求一级保养不能少,这是维护正常运行重要保证。

网友K:
引用 楼主:
200HP电动机,用力大概7,8年了。每月加油一次。担心线圈会不会老化,需不需要清洁一下,再烘干浸漆一下。200HP  380V 315S  4P  277A  1480R/MIN

看你这个电动机铭牌,觉得你的使用环境不算太好;8年了,可以抽芯进行检查检查了,建议更换轴承,然后看看电动机的线圈,假如不发黑,也可以不进行绝缘处理及烘干浸漆的。

网友J:
一级保养不需要拆电机。二、三级保养都需要拆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的回复内容:200HP电动机,用力大概7,8年了。每月加油一次。担心线圈会不会老化,需不需要清洁一下,再烘干浸漆一下。200HP  380V 315S  4P  277A  1480R/MIN看你这个电动机铭牌,觉得你的使用环境不算太好;8年了,可以抽芯进行检查检查了,建议更换轴承,然后看看电动机的线圈,假如不发黑,也可以不进行绝缘处理及烘干浸漆的。

是泵浦马达,户外,在水池旁边,水汽较多,水汽中有化学药剂成分,平时负载就比较高,可能当时设计是考虑的余量偏小了。

网友M:
这个要看电机容量、电机重要性、安装环境等等综合考虑。电机保养和平时的巡检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