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电压降最简单最实用计算方式

楼主(2013-02-17):
线路压降计算公式:U=2*I*R
I
:线路电流
L
:线路长度

1、电阻率ρ   铜为0.018*2/
            铝为0.028*3/

2I=P/1.732*U*COS?

3、电阻R=ρ*l/s(电缆截面mm2)

4、电压降U=IR5%U就达到要求了。

例:在800米外有30KW负荷,用702电缆看是否符合要求?
  I=P/1.732*U*COS?=30/1.732*0.38*0.8=56.98A
  R=Ρl/电缆截面=0.018*800/70=0.206
  U=2*IR=2*56.98*0.206=23.44>19V (5%U=0.05*380=19)

符合要求。

2、单相电源为零、火线(2根线)才能构成电压差,三相电源是以线电压为标的,所以也为2根线。电压降可以是单根电线导体的损耗,但以前端线电压380V(线与线电压为2根线)为例,末端的电压是以前端线与线电压减末端线与线(2根线)电压降,所以,不论单相或三相,电压降计算均为2根线的

就是欧姆定律:UR*I

但必须要有负载电流数据、导线电阻值才能运算。铜线电阻率:ρ0.0172,铝线电阻率:ρ0.0283

例:

单相供电线路长度为100米,采用铜芯10平方电线负载功率10KW,电流约46A,求末端电压降。

求单根线阻:

Rρ×L/S0.0172×100/100.17(Ω)

求单根线末端电压降:

URI0.17×467.8(V)

单相供电为零、火2根导线,末端总电压降:

7.8×215.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