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11-0060经常报FF51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13-02-17):
ACS800-11-0060变频器报FF51故障,复位后又能开段时间,如何处理,是更换什么板

网友A:
FF51 进线测整流单元故障。

网友B(2013-09-02):
切换到整流单元查看一下

网友C:
切换到进线测整流查看什么故障, 可能的原因有RINT板, 或RDCO(如果有),光纤,RDCU板都有可能.

网友D(2013-10-15):
请教大侠,如何切换?

网友D:
请教大侠,如何切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