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断路器总是不定时跳闸问题。

楼主(2013-02-17):
    我们单位的离心机设备在调试的时候总会出现断路器不定时跳闸现象,设备是空载,空载电流在60—70A左右,660V供电,断路器额定电流是320A的,这个断路器只控制一台200KW的三相异步电机。带软启动的,电机在启动起来之后一会就跳闸,有时运转30分钟后,有时1个半小时后,时间不定。根据断路器跳闸后故障指示灯显示,是由于三相电流不平衡造成的。用钳形表测三相电流,启动一段时间后确实有不平衡现象,并且差距越来越大,最后相差30A左右时断路器就跳闸。

     用摇表摇了电机的绝缘和接地情况,正常,拆开端盖测三个线圈的电阻也都基本平衡,在0.3欧姆左右。电源端没有投入补偿电容柜,不知道是不是有影响。

     车间其他设备都没有什么问题,就只有我们的设备出现这样的问题,一共8台,都是这个毛病,请教高手和前辈给指点一二。

     断路器是施耐德的,

网友A:
可以检查下电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三相电是不是还接的有其他的东西饿。仔细查查了

网友C:
空开问题不大,还是电机本身有问题。有条件的话,可以置换试试

网友D:
8台都这样?是不是接在一个总电源上!电压平衡不?不可能8台电机断路器都有问题的!

楼主:
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空开问题不大,还是电机本身有问题。有条件的话,可以置换试试 内容的回复:

王者之师,你好,电机不可能8台都有问题吧,请问怎样才能排除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谢谢您的关注。电机也检查了,绝缘和接地情况良好,运行时也无异响和噪音,跳闸后,电机本身温度也正常。

楼主:
对:安徽土电工关于8台都这样?是不是接在一个总电源上!电压平衡不?不可能8台电机断路器都有问题的!                                                                                                    内容的回复:

您好,谢谢您的关注,8台设备出自同一个电源,都是此问题,单独试也是如此。

楼主:
对:hxj910918关于三相电是不是还接的有其他的东西饿。仔细查查了 内容的回复:

还接有一个1.5KW的油泵电机,始终运转着,但它是接在断路器上面的,不受断路器控制。除此之外,在断路器下面就是控制主电机的一个软启动器,斯达森的。应该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F:
可能是软启动有问题吧!换个软启动试试,遇见过变频器故障引起的类似现象

楼主:
理论上来说,软启动器在电机正常启动起来并切换到旁路之后就不再起什么作用了吧?

网友G:
8台都是这样。

确认了电机没问题,断路器的负载只有电机,检查一下进线呢,进入断路器前三相就不平衡了???

网友H:
断路器进线有没有问题,是否有接错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8台都是这样。确认了电机没问题,断路器的负载只有电机,检查一下进线呢,进入断路器前三相就不平衡了???

这个可以试一试

网友J:
“断路器总是不定时跳闸问题”,多数是因为进、出线端子螺丝没有上紧接触不良发热,造成不定时跳闸!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断路器总是不定时跳闸问题”,多数是因为进、出线端子螺丝没有上紧,接触不良发热,造成不定时跳闸! 内容的回复:

螺丝也紧过了,没有松动现象。请问和电源端没有加无功补偿电容柜柜有关系吗?

网友K:
部件就那么几个,断路器、软启动器、电机。因为确实是有相间电流不平衡存在,所以断路器跳闸是正常的。那么就剩下软起动器和电机了。电机匝间短路的话电流按说不会逐步上升,所以我重点怀疑软启动器。不知道是什么原理的软启动,星三角还是什么的?用替换法试试看。

实在不行楼主就咬咬牙,把断路器撤了换个闸刀,这样就不带缺相保护和不平衡保护了,然后一直让丫转,转到烧了为止。。。最后把烧了的部件换新的。。。

网友L:
查出故障原因了吗,想学习一下

楼主:
对:chinacupor关于部件就那么几个,断路器、软启动器、电机。因为确实是有相间电流不平衡存在,所以断路器跳闸是正常的。那么就剩下软起动器和电机了。电机匝间短路的话电流按说不会逐步上升,所以我重点怀疑软启动器。不知道是什么原理的软启动,星三角还是什么的?用替换法试试看。 实在不行楼主就咬咬牙,把断路器撤了换个闸刀,这样就不带缺相保护和不平衡保护了,然后一直让丫转,转到烧了为止。。。最后把烧了的部件换新的。。。  内容的回复:

软启动用的是斯达森的"SEC18C320M6".由3组晶闸管模块构成,每组晶闸管模块由两个反并联晶闸管组成。请问和电源端没加无功补偿电容柜有关系吗?

网友M:
如果断路器都整定好了,那么真的要查查为什么不平衡那么大了,我们也碰到铜排、电缆连接处接触面不平导致不平衡的现象,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N:
再明显不过了缺相,但缺在哪里呢?根据所述启动时不是立刻就断开的,断相处应在软起动器内部,或供电总线线路上,现象反映情况该是三相开关动触点接触不良,1软启动器内部或外部启动后切换的接触器。2总线路上端子有松开点。大多情况应在软起动器外部接触器。

网友O:
检查软启动器了,又可能动作不同步,。换个软启动器试试,一定要配套了,用三个钳形表测启动时与启动后的电流,记录下来,观察变化值,判断到底是软启动器还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chinacupor关于部件就那么几个,断路器、软启动器、电机。因为确实是有相间电流不平衡存在,所以断路器跳闸是正常的。那么就剩下软起动器和电机了。电机匝间短路的话电流按说不会逐步上升,所以我重点怀疑软启动器。不知道是什么原理的软启动,星三角还是什么的?用替换法试试看。 实在不行楼主就咬咬牙,把断路器撤了换个闸刀,这样就不带缺相保护和不平衡保护了,然后一直让丫转,转到烧了为止。。。最后把烧了的部件换新的。。。  内容的回复:软启动用的是斯达森的"SEC18C320M6".由3组晶闸管模块构成,每组晶闸管模块由两个反并联晶闸管组成。请问和电源端没加无功补偿电容柜有关系吗?

应该和你说的那个电容柜没啥关系,因为电容柜肯定是同时作用于三相的,即便没有配置,也不应该对其中某一相或者亮相产生效果。

你们的电机接线盒除开地线是几个接线柱?6个还是3个?6个的话,就自制一个星三角试验电路,先按星形运行,如果没问题再切换到三角型接线运行,再看有没问题。

如果只有三个接线柱的话,估计那就是软启动的故障了,这个软启动应该是通过输入功率的调整来平滑启动冲击电流的,软启动就相当于一个调速器。如果你没办法自己修理,那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K关于部件就那么几个,断路器、软启动器、电机。因为确实是有相间电流不平衡存在,所以断路器跳闸是正常的。那么就剩下软起动器和电机了。电机匝间短路的话电流按说不会逐步上升,所以我重点怀疑软启动器。不知道是什么原理的软启动,星三角还是什么的?用替换法试试看。 实在不行楼主就咬咬牙,把断路器撤了换个闸刀,这样就不带缺相保护和不平衡保护了,然后一直让丫转,转到烧了为止。。。最后把烧了的部件换新的。。。  内容的回复:软启动用的是斯达森的"SEC18C320M6".由3组晶闸管模块构成,每组晶闸管模块由两个反并联晶闸管组成。请问和电源端没加无功补偿电容柜有关系吗? 应该和你说的那个电容柜没啥关系,因为电容柜肯定是同时作用于三相的,即便没有配置,也不应该对其中某一相或者亮相产生效果。 你们的电机接线盒除开地线是几个接线柱?6个还是3个?6个的话,就自制一个星三角试验电路,先按星形运行,如果没问题再切换到三角型接线运行,再看有没问题。 如果只有三个接线柱的话,估计那就是软启动的故障了,这个软启动应该是通过输入功率的调整来平滑启动冲击电流的,软启动就相当于一个调速器。如果你没办法自己修理,那就换吧。。。

只有3个接线柱的,但从理论上讲电机正常起来之后软启动切换到旁路接触器了,不会再对负载产生什么影响吧?况且有时候会在电机正常运转1个多小时后断路器跳闸。

网友Q:
我认为在电源进线及相关的电气元件。

楼主:
对:明理关于我认为在电源进线及相关的电气元件。内容的回复:
请问怎么检测呢?

网友R:
正常运行时,断开软启,用接触器供电。这样还有问题的话,就可能是电机原因了,也能排除软起的原因了。

网友S:
4楼怎么喜欢刷屏呢,谁修改一下

下次刷屏直接删了

网友T:
我们的设备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电机三相不平衡造成的,后来电机厂家去测试了,说是正常的,最后只好把三相不平衡的条件改大了一点;

还有一次设备也是软起动的,250kW的机组,一开机,空气开关就跳闸,最后把瞬间跳闸的延时调节的延时时间长点就好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明理关于我认为在电源进线及相关的电气元件。内容的回复:请问怎么检测呢?

以上叙述判断的结果已排除了软起动器故障。

检查方法:在旁路接触器输出端连接两个最好是三个700V及以上交流电压表,可以用数字式万用表替代交流挡700V,按照你提出的问题在启动完成后正常运行会跳闸有两个原因:电机故障、电源故障。

测试条件软启动后旁路接触器工作后。

1、电机故障。电压表读数正常平衡不变,就是有不平衡不会超过2%而且是不变的或微弱的。测电流输入电机的电流不平衡想你叙述的现象应超10%以上。

2、除电机以外的故障。电压表读数不正常偏高偏低非常多,不平衡漂移在10%以上以及电机电流不平衡10%以上。要特别注意是不是瞬时的,如果是瞬时的一定在总线路上。

因为有8台同线路电机出现同样问题而且是启动后出现的,应该排除软起动器和电机的故障。问题出现时是不定时的估计故障点在8台设备以外的总线路上。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及高手的关注和指点,由于这段时间没去那个现场,所以还不能进行检查,等过段时间去了之后一定根据大家的指点再排查。结果一定会和大家分享。

网友U:
楼主不妨这样试试:

1、断路器改用不带不平衡保护的

2、电机的不平衡保护由电机保护器或热继电器承担

3、选用普通断路器,只带短路保护和过负荷保护

我在一个新建办公楼配电房碰到类似情况,原因为设计人员施耐德断路器错误选用带不平衡保护的,结果空试是一切正常,但第二天上班,用电负荷慢慢大起来,主要是照明、空调、电脑、饮水机等,结果两进线总开关一上午无规律跳闸近10次,最后才发现是不平衡问题,中午不吃饭加班更换两普通断路器,至今近1年一切正常。

网友V:
在电流不平衡跳闸以前,肯定有电压不平衡现象。在那个时候先在断路器上测一下电压。然后在逐级向上应该很快能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2013-08-04):
问题已查出,是供电端的问题,供电局不给处理,我们只好把断路器都换成了不带三相失衡保护的。设备已正常工作!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W:
学习了,其实在工作中我也遇到过,最有效的方法是用电力分析仪监测就能分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