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的内部寄存器M50和M80的特殊含义?特殊功能

楼主(2013-02-17):
     在台达plc中的内部继电器M50和M80,在前辈大哥编写程序时,整个程序中只涉及到在RST M50 和 RST M80 中使用过此两种继电器,求问各路大神,此重置继电器的指令在台达plc中有何特殊意义?

网友A:
M50和80是普通继电器,没必要用RST复位吧。

网友B:
还有其他外联设备么?比如触摸屏之类的。

网友C:
M50和M80没有特殊意义,RST M50 和 RST M80 估计是删除一些功能时的参余。

楼主:
对:明亮天空关于M50和80是普通继电器,没必要用RST复位吧。 内容的回复:

因为此程序是前辈写的,我只是在研究前辈的思路,我也是觉得一个普通继电器没必要复位,何况在程序中没有任何引用设置之处,所以比较困惑,会不会是某些特殊的功能设置需要复位此继电器呢?

楼主:
对:云锋-王者之师关于还有其他外联设备么?比如触摸屏之类的。内容的回复:

有,还有一个台达的文本显示器和plc搭配使用,把运算数据在文本显示器中输出!可是在显示器的软件编辑程序中也没有找到这个继电器啊!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M50 和 RST M80 估计是删除一些功能时的参余。

那我可不可以把他删除,在运行程序看看有啥区别呢?

网友E:
如果你用了置位指令,就应该用复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