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电机铭牌

楼主(2013-02-17):
  某款国国内大厂的三相异步变频电机的铭牌,功率5.5KW,电压380V,额定频率33.3HZ,额定    电流19A,额定转矩85NM,恒转矩频率 2-33.3HZ,恒功率33.3-200HZ S1工作制,绝缘等级 F

        问题一:T=9550*5.5/1000=52.5NM,而不是铭牌上的85NM?为什么?

        问题二:额定电流,计算大约为12A左右,而不是19A,为什么?

        问题三:变频器设定为33.3基频时,满载运转电流为19A,如设定为50HZ,满载运转电流将为12-13A,  应该以哪个频率为准?

         问题四,有没有电机的额定功率一定,而额定电流不同?

期待高手回答!

      最后,了解到,因为我们使用方需要用5.5KW电机,并且要求大扭矩,所以电机厂虚标功率数,实际上这个电机已经达到了近9KW。

网友A:
变频器设定为33.3基频时,满载运转电流为19A

额定频率33.3HZ,额定    电流19A

说明额定电流没有问题哈。

网友B:
你这应该是一个三相异步伺服主轴电机,标称5.5KW,为了达到力矩要求实际功率不值5.5KW,所以额定电流肯定不会是普通电机的11.6A,力矩也不是52.5N*M  ;频率基准以33.3HZ为准,33.3以下恒力矩,以上恒功率。

网友C:
   没用过变频电机,不是太懂,就看看

网友D:
1;1000r/min从哪来?

2;频率基准以33.3HZ为准,33.3以下恒力矩,以上恒功率。

网友E:
电动机额定功率一样,接线方式不一样,额定电流就不一样!

网友F:
1.转速是33.3HZ时的转速么?

2.额定电流按照铭牌。

3.不论频率多大,但不能过功率,所以还是不能过额定电流。

4.额定功率一定,额定电压一定,电流也就一定了!

楼主:
对:云锋-王者之师关于变频器设定为33.3基频时,满载运转电流为19A,额定频率33.3HZ,额定    电流19A,说明额定电流没有问题哈。内容的回复:

但是根据5.5KW的功率计算,电流也就是12A左右,380电压怎么会到19A?

楼主:
引用 网友G:
2;频率基准以33.3HZ为准,33.3以下恒力矩,以上恒功率。

60*33.3/2=1000 RPM

楼主:
对:原创军团--恒温区奋斗关于电动机额定功率一样,接线方式不一样,额定电流就不一样! 内容的回复:

P=UIcos%,P一定,U一定,cosi%一般在0.8左右,I 能够有多大的不同??

楼主:
对:wozai1416关于你这应该是一个三相异步伺服主轴电机,标称5.5KW,为了达到力矩要求实际功率不值5.5KW,所以额定电流肯定不会是普通电机的11.6A,力矩也不是52.5N*M  ;频率基准以33.3HZ为准,33.3以下恒力矩,以上恒功率。 内容的回复:

实际现场变频器设定为5.5KW,低频时电机带不动,调高功率到17.2KW时故障排除。

基频设定为33.3时,满载电流为19A,改为50HZ时,满载电流为12~13A,系统平稳运行。

我怀疑他的铭牌有误,应该为5.5KW,基频50HZ,电流12A左右,扭矩52NM,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B:
对:白山黑水1关于回复内容:对:wozai1416关于你这应该是一个三相异步伺服主轴电机,标称5.5KW,为了达到力矩要求实际功率不值5.5KW,所以额定电流肯定不会是普通电机的11.6A,力矩也不是52.5N*M  ;频率基准以33.3HZ为准,33.3以下恒力矩,以上恒功率。 内容的回复:实际现场变频器设定为5.5KW,低频时电机带不动,调高功率到17.2KW时故障排除。基频设定为33.3时,满载电流为19A,改为50HZ时,满载电流为12~13A,系统平稳运行。我怀疑他的铭牌有误,应该为5.5KW,基频50HZ,电流12A左右,扭矩52NM,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内容的回复:

我认为是你这个电机铭牌未些清楚。电流是最大19A,扭矩最大85N*M

我这有一台私服主轴电机铭牌其中有如下两行标示:
S1          3.7KW  8.9A 24NM

S2 30min 5.5kw  13A  35nm

S1 S2为电机工作状态 30min为连续工作30分钟。

所以以此我判断你的那个电机功率的确是5.5KW  但最大电流可以承受19A,最大扭矩可大85NM 但不能长时间运行。

网友B:
还有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找到这个电机的生产厂家,联系上他们的售后咨询下,让他们给解释下。

不过到时候别忘了告知下结果哈,大家共同分享^_^

网友H:
恒转矩33.3-200HZ?铭牌是不是敲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恒转矩33.3-200HZ?铭牌是不是敲错了?
,这个是我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你这应该是一个三相异步伺服主轴电机,标称5.5KW,为了达到力矩要求实际功率不值5.5KW,所以额定电流肯定不会是普通电机的11.6A,力矩也不是52.5N*M  ;频率基准以33.3HZ为准,33.3以下恒力矩,以上恒功率。 内容的回复:实际现场变频器设定为5.5KW,低频时电机带不动,调高功率到17.2KW时故障排除。基频设定为33.3时,满载电流为19A,改为50HZ时,满载电流为12~13A,系统平稳运行。我怀疑他的铭牌有误,应该为5.5KW,基频50HZ,电流12A左右,扭矩52NM,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内容的回复:我认为是你这个电机铭牌未些清楚。电流是最大19A,扭矩最大85N*M我这有一台私服主轴电机铭牌其中有如下两行标示:S1          3.7KW  8.9A 24NMS2 30min 5.5kw  13A  35nmS1 S2为电机工作状态 30min为连续工作30分钟。所以以此我判断你的那个电机功率的确是5.5KW  但最大电流可以承受19A,最大扭矩可大85NM 但不能长时间运行。

您的解释应该是对的,就是低速恒转矩的时候,变频器8HZ的时候允许承受19A,和85NM,在120HZ时,恒功率阶段,就是正常电流水平12A左右。这个电机是行业专用电机。我和厂家联系下吧。

网友K(2013-05-08):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找到这个电机的生产厂家,联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