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pc/ppi线和一台226CPU的PLC,加上PC上串口PCI卡,如何通信?

楼主(2013-02-17):
手头有一根pc/ppi线(黑色的挺长的一根线,两头都是9针串口,有一边的串口上正反面分别写着ppi和rs485)和一台226CPU的PLC,由于PC上没有串口,就去电脑城买了张可以增加两个9针串口的PCI卡,插上后win7认出了新增加的两个串口。然后用线连接了PLC和PC,并且在win7上安装了step7的最新sp9版本,但是始终无法与PLC通信,我反复在PC/PG接口设置里使用各种接口,反复试验每个接口的各种设置项,却始终无法连接上PLC,有的提示端口被占用或端口无法打开(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程序占用的),有的提示请连接线,总之就是连接不上

请问一下各位,就我手头的这些东西怎样能连接PLC呢?是不是那根线还需要驱动?PLC和PCI串口卡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应该就是软件的问题。

我的QQ 936438066(注明来意)  论坛里没有分,帮忙解决的朋友可以给200个百度知道财富值

网友A:
你那有资料么,没有可以下个资料看看的。。

网友A:
可能你买的PC上的串口是232的。。而PLC是485的肯定通不上,你再买个485转换232的试试

网友B:
1, 可能是转换接口通讯问题或是接口卡没有驱动程序

2,还有就是你的 S7 200 软件中的通讯端口设置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买的PC上的串口是232的。。而PLC是485的肯定通不上,你再买个485转换232的试试

西门子200是RS485,PC上串口是RS232,你要RS232/RS485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A 的回复内容:可能你买的PC上的串口是232的。。而PLC是485的肯定通不上,你再买个485转换232的试试 西门子200是RS485,PC上串口是RS232,你要RS232/RS485转换一下。

嗯,我去淘宝搜了一下,最便宜的是无源的袖珍型,11块5,淘宝地址是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795559272&ali_trackid=2:mm_14507426_0_0:1361102311_4k2_1783971405

请问是这个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A 的回复内容:可能你买的PC上的串口是232的。。而PLC是485的肯定通不上,你再买个485转换232的试试 西门子200是RS485,PC上串口是RS232,你要RS232/RS485转换一下。

我刚才想了一下,我的线有字的一头正面写着PPI,背面写着RS485,现在我有点搞混了,我把线的两头的正反面都照了相传了上来,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到底应不应该用那个转接卡,要是应该用的话,我刚才发的那个行不行?

图片:(像素太低,只照了两张两个头放在一起的正反面照片)

网友E:
先看看PCI卡占用的是COM端口号,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一下,在STEP 7 MicroWIN的软件里设置为正确的端口号,再试试和PLC通讯,可以测试更换一个PLC的通讯端口,如果不行再检查PC/PPI电缆是否良好,

另外如果PLC原来被下载过高的波特率,使用这根通讯电缆时不行的

网友F:
是需要一个485转232的卡了,232连接电脑!

网友A:
淘宝上那个是232转485的。楼主需要485转换232的,主要那转换头子要一头插在485口上一头插在电脑上

楼主:
对:hxj910918关于淘宝上那个是232转485的。楼主需要485转换232的,主要那转换头子要一头插在485口上一头插在电脑上 内容的回复:

那能不能在淘宝上推荐一个呢?可以照着型号去电脑城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淘宝上那个是232转485的。楼主需要485转换232的,主要那转换头子要一头插在485口上一头插在电脑上 内容的回复:那能不能在淘宝上推荐一个呢?可以照着型号去电脑城买

电脑城里多的很,也就几十块钱吧。。你说电脑上232转485的头子,他们应该都知道的,就是要注意公头和母头别弄反了。到时候插不上就麻烦。

网友H:
手头的这些东西怎样能连接PLC呢

楼主:
对:hxj910918关于回复内容:对:ASSLN关于 回复内容:对:hxj910918关于淘宝上那个是232转485的。楼主需要485转换232的,主要那转换头子要一头插在485口上一头插在电脑上 内容的回复:那能不能在淘宝上推荐一个呢?可以照着型号去电脑城买 内容的回复:电脑城里多的很,也就几十块钱吧。。你说电脑上232转485的头子,他们应该都知道的,就是要注意公头和母头别弄反了。到时候插不上就麻烦。 内容的回复:

不是485转232的吗?和232转485应该有点区别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淘宝上那个是232转485的。楼主需要485转换232的,主要那转换头子要一头插在485口上一头插在电脑上 内容的回复:那能不能在淘宝上推荐一个呢?可以照着型号去电脑城买 内容的回复:电脑城里多的很,也就几十块钱吧。。你说电脑上232转485的头子,他们应该都知道的,就是要注意公头和母头别弄反了。到时候插不上就麻烦。 内容的回复:不是485转232的吗?和232转485应该有点区别吧

你数据线的一端是485,电脑一端是232,要么把数据线485的一端转成232的和电脑的232相连,要么把电脑一端的232转换成485的和数据线的485相连,一般会选择后者转换的。

楼主:
对:hxj910918关于回复内容:对:ASSLN关于 回复内容:对:hxj910918关于回复内容:对:ASSLN关于 回复内容:对:hxj910918关于淘宝上那个是232转485的。楼主需要485转换232的,主要那转换头子要一头插在485口上一头插在电脑上 内容的回复:那能不能在淘宝上推荐一个呢?可以照着型号去电脑城买 内容的回复:电脑城里多的很,也就几十块钱吧。。你说电脑上232转485的头子,他们应该都知道的,就是要注意公头和母头别弄反了。到时候插不上就麻烦。 内容的回复:不是485转232的吗?和232转485应该有点区别吧 内容的回复:你数据线的一端是485,电脑一端是232,要么把数据线485的一端转成232的和电脑的232相连,要么把电脑一端的232转换成485的和数据线的485相连,一般会选择后者转换的。 内容的回复:

哦,谢谢,麻烦加一下我的QQ936438066(注明PLC)给你百度知道的财富值,也方便以后有什么问题向您请教请教

网友I:
应该没什么问题,可能是你软件里通迅设置那些不对吧

网友J(2013-08-25):
请安装一下该电缆的驱动程序试试,再看一下这个电缆所用的COM口是几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