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S7-200通过超声波液位计控制明电变频器从而控制泵的频率

楼主(2013-02-17):
从超声波液位计接收到4-20MA的电流信号,怎样通过PLC来输出4-20MA电流信号控制变频器,请高手给个梯形图,功能不需要太复杂。

当液位计反馈电流小于等于10MA时,PLC输出20MA电流,当液位计反馈电流到18MA时,PLC输出4MA电流就行

网友A:
解答之前先帮楼主翻译一下:

1、一水罐,一边进水一边排水,补水or排水口其中一端是固定的,另一端通过变频器比例控制水泵输出。

2、要求水罐内的水位尽可能接近设定值S点。水位状态通过传感器AIW0来确定。当液位反馈小于等于10mA的时候(这个应该就是设定点+允差了),要求进水水泵满负荷输出,当液位反馈大于等于18mA时,水泵0负荷输出(这个应该就是设定点了)。

俺滴问题:

1、楼主的变频水泵到底是在补水端还是排水端?

2、采样时间、积分周期还有微分周期提供一下。。。(当然了,也可以把这个3个参数放到TD里面让用户自己设置去~)

剩下的事情,让高手去做吧,我是低手,正疯狂学习中。。。

网友B:
恒压供水,用PID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单纯使用变频器的PID功能,不用PLC都可以解决

网友D:
不知道你想单纯的线性转换,还是维持液面稳定,如果液面恒定就是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