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或者检测一个电机脉冲编码器的好坏

楼主(2013-02-17):
怎么判断或者检测一个电机脉冲编码器的好坏

网友A:
看控制器的反馈输入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编码波形。

网友C:
看看编码器的输出是NPN的还是PNP的,直接用万用表测量每一相是否会随着编码器的旋转有规律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