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欧表测绝缘电阻,为什么规定要测时间为一分钟?

楼主(2013-02-17):
       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一般规定1摇测1分钟后的读数为准。因为在绝缘电阻上加直流电压后,流过绝缘电阻的电流随时间延长而逐渐减小,而绝缘电阻的直流电阻率是根据稳态传导电流确定的,并且不同材料的绝缘电阻,通过它的电流的衰减时间也不同。经试验证明,绝大多数绝缘材料上的电流经一分钟已趋于稳定,所以规定以加电压1分钟后的绝缘电阻值来确定绝缘体绝缘性能的好坏。

网友A:
这个还真是一直没注意过,一般都是指针稳定了就读数,以后还要多加注意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