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如何设置温控曲线

楼主(2013-02-17):
小弟初涉工控,很多高人用组态王温控曲线如鱼得水,但我却屡屡不得法门,故在此求助各位大神

请教的问题主要有

1.小弟使用组态王版本为6.53,请教如果使用温控曲线控件是否可以不用复杂地关联变量,具体操作怎么操作

2、如果需要使用csv格式文件,csv具体格式是怎么样的,麻烦详细告知小弟!

3.怎样进行如下操作:将温控曲线控件和一个表格放在一同一个画面,表格内容有各段德升温速度,目标设定值等内容,在切换到view模式下时,在表格里输入对应数值即可在温控曲线上看见相应的曲线

各位大神请不厌其烦地教导小弟,如有相关资料或方法,麻烦发到小弟邮箱625624618@qq.com

网友A:
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你可以看一下组态王的那本手册(很厚的那本),那里都有很详细的说明。

楼主:
对:王者之师--月堂清摇关于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你可以看一下组态王的那本手册(很厚的那本),那里都有很详细的说明。 内容的回复:

我已经阅读过了,现在我不懂的是怎么使用温控曲线控件来关联变量,同时让设定值按照温控曲线的编辑来运行啊!!

楼主:
请不胜其烦对小弟讲解一二!

网友B(2014-04-18):
http://wenku.baidu.com/view/c82daa6848d7c1c708a14552.html这儿有些教程,但是也没有讲到变量的关联。我也在找答案。

网友(2016-05-30):
同求!哪位大仙可以支持小弟请发相关资料zzyztzqch@163.com

网友C(2017-11-3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一句两句也说不清...

温控曲线的事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怎样将曲线的值写到仪表里面作为温度的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