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欧表反接对测量有何影响?

楼主(2013-02-17):
       用兆欧表摇测电气设备的对地绝缘电阻时,其正确接线应该是:“E”端接地,“L"端接被测设备。这里所说的接地,当然是指被测物接地的外壳。

       由兆欧表原理可知,其“E”端接发电机正极,“L"端接测量线圈,而屏蔽端子”G“接发电机的负极。当摇表按正确接线测量被测设备对地的绝缘电阻时,绝缘表面泄漏电流经”G“,直接流回发电机负极,并不流过测量线圈,因而能起到屏蔽作用。

      另外,一般兆欧表的“E”端子及其内部引线对外壳的绝缘水平比“L"端子要低一些,通常摇表是放在地上使用的。因此,“E"对外壳及表壳对地有一个绝缘电阻R,当采用正确接线时,R是被短路的,不会带来测量误差。但如果将引线接反,即“L"接地,使“E"对地的绝缘电阻R与被测绝缘电阻R并联,造成测量结果变小,特别是当”E"端绝缘电阻不符合要求时将会引起较大的误差。

       一般测量时,将被测绝缘电阻接在“E"、“L”间即可,精度测量或空气湿度较大时,兆欧表必须采用“L”接被测设备,“E”接地,“G”接屏蔽的正确接线。

网友A:
接线对测量精度影响不小啊,必须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