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子程序运行问题

楼主(2013-02-18):
请问各位前辈,在台达plc编程中,是否可以在不出现调用子程序指令如:CALL等出现时,子程序自己运行,因为相关资料介绍说不会运行,可是确实以下这个程序会运行,请各位前辈看看此子程序是否会自己运行,依小弟拙见认为不会,此种必有蹊跷,你们怎么看?

如下是子程序:

网友A:
你是怎么认为子程序在运行了?

上图程序监控时:如果主程序中M24、M25、M26、M30有过set,那么M1000以及M24、M25、M26、M30都会显示绿色,给人造成子程序运行的错觉。

判断子程序有没有运行需要使用编写验证程序观察的。例如以下程序

上电后:

X0没有接通,子程序当然不运行,输出Y0、Y1

X0接通,子程序运行,输出Y3、Y4

当再次断开X0时,输出Y0、Y1、Y3、Y4。

网友B:
子程序只有被调用才执行

不调用,是绝对不会执行的,除非程序由错误。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你是怎么认为子程序在运行了?上图程序监控时:如果主程序中M24、M25、M26、M30有过set,那么M1000以及M24、M25、M26、M30都会显示绿色,给人造成子程序运行的错觉。判断子程序有没有运行需要使用编写验证程序观察的。例如以下程序上电后:X0没有接通,子程序当然不运行,输出Y0、Y1X0接通,子程序运行,输出Y3、Y4当再次断开X0时,输出Y0、Y1、Y3、Y4。内容的回复:

其实我也是认为这个是不大可能运行的!只不过发觉那个程序时前辈写的,觉得写的应该有道理不敢否定他的东西,谢谢指点

楼主:
对:诚立电气关于子程序只有被调用才执行不调用,是绝对不会执行的,除非程序由错误。内容的回复:

我也是这么人为地,只不过我是个初学者,只会一些基础的东西不好否定其他的!

网友C:
写程序时一般都要修改,有时修改后会有一些没用的程序,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1.也许下次用到不删除 2.不愿动手 3.或许迷惑用户。4。。。。。。

楼主:
对:纵横军团-电控关于写程序时一般都要修改,有时修改后会有一些没用的程序,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1.也许下次用到不删除 2.不愿动手 3.或许迷惑用户。4。。。。。。 内容的回复:

啊??这个意思就是有可能是写着玩的呗?迷惑我的?额!!!

网友D:
我是做程序提取的.主做工控类产品程序提取,如:变频器 PLC 数控机床 STM机等,提取程序后,您可以直接复制产品,功能不变.可降低你的研发成本,提高您的产品质量.若有兴趣,请联系:TEL 18681564259 QQ:1746830511 纪工

网友E:
那可不一定是迷惑你,有可能是为了调试需要或你跟本就还没有看完里面的程序呀,

楼主:
对:蓝天月亮关于那可不一定是迷惑你,有可能是为了调试需要或你跟本就还没有看完里面的程序呀, 内容的回复:

看完了,把文本显示程序和plc程序看了个遍也没发现有这个P12的调用指令,费解!!!

网友F:
有可能人家就不用这段程序, 没有删除 。在停车的时候你删除了看看有没有问题不就知道了,先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删除 。在停车的时候你删除了看看有没有问题不就知道了,先备份。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