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故障

楼主(2013-02-18):
!在下遇到一个费解的问题!为什么变频器开始启动的时候会在1到2HZ之间跳动好几秒(这时主轴转速和变频器显示一致)然后才开始正常提速到400hz。加速时间设置的是5ms。不管是多段速控制还是模拟电位器控制都是一样。把主轴线拆掉空载显示又是正常的,换了一个小一点的主轴启动也没有问题,不同型号。因为没有同一型号的小功率主轴。

网友A:
加速时间太短,启动时电流限制起了作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启动最好选择功率稍大一点的变频器。

楼主(2013-04-15):
引用 网友A:
加速时间太短,启动时电流限制起了作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但是在这之前已经用了1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