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

楼主(2013-02-18):
信捷PLCXC系列和XD系列都哪些有时钟功能

网友A:
读取系统时钟,写系统时钟,定时中断等;

网友B:
对:miy_gongkong关于读取系统时钟,写系统时钟,定时中断等; 内容的回复:

请问定时中断功能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取系统时钟,写系统时钟,定时中断等;

就是普通时钟功能,像万年历那种x年x月x日。只有XC3和XD有吗,我在手册上只看到这两种上面提了一下,其他的没提,难道没有?

网友D:
  没有用过 信捷 PLC ,来学习一下, 请问各位 欧姆龙  CPM1A  40CDR A  V1 PLC 有系统时钟 吗 ?>

网友E:
信捷的一般XC3以上的机型均有万年历

网友F:
没有用过 信捷 PLC ,来学习一下

网友G:
我用过xc5都有的。

网友H(2014-06-16):
招聘信捷PLC编程电气工程师,专职兼职都可,最好是专职,工资面议Q1041365371申请时说是在工控网看到的,工作地点宁波地区

网友I(2016-01-11):
带时钟的型号后有-s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