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关于浮点数计算和计算数据如何用文本显示器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3-02-18):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请问各路大神前辈们,谁有关于浮点数计算的资料可否分享一下呢?
在一个就是PLC运算结果如果想要在DELTA-TP02文本显示器中显示是否需要类似于四舍五入类的计算呢?如果需要的话该如何计算呢?求指点!!是否如可以使用如下程序来换位呢?
首先这个程序的意思就是将D11中的浮点数十进制浮点数转化到D13中,在D14中存储指数,最后D15中的数据是在文本显示器中所要显示的数据,想请问大神们,前面那个条件选择开关的设计是否和后面的文本显示有关呢?我是初学者不太明白,感觉貌似像是所谓的四舍五入的方法!求指教!

网友A:
这个程式应该不行。DIV和MUL都是BIN除。不支持浮点数,除出来的结果是商加余数(所以D15的数只会显示整数部分)!浮点数除法是DEDIV,你可以算出来,然后在文本里显示时,数据类型选双字,浮点型显示看看,文本没有这么用过,所以只能参考试试!

楼主:
对:liujian5118关于
这个程式应该不行。DIV和MUL都是BIN除。不支持浮点数,除出来的结果是商加余数(所以D15的数只会显示整数部分)!浮点数除法是DEDIV,你可以算出来,然后在文本里显示时,数据类型选双字,浮点型显示看看,文本没有这么用过,所以只能参考试试!
内容的回复:
可是在前面的的DEBCD转化的时候是将D11中数转化为十进制浮点数存在(D13 D14)中了啊,那个D13是实数部分,而D14中则是指数部分,所以不用DEDIV吧?直接就可以乘除运算吧?

网友A:
你程式的目的就是取这个数的整数部分?用DIV不会有4舍5入的

楼主:
对:liujian5118关于
你程式的目的就是取这个数的整数部分?用DIV不会有4舍5入的
内容的回复:
我也知道这个div是不会有四舍五入的,但是这个程序的目的我觉得就是把D13中数据输出,显示此数据的设备是文本显示器,显示的格式是00.00,所以我觉得此步与这个显示有关系!

网友B:
台达PLC不懂,不过西门子TD当中的变量是默认四舍五入的,变量可以选择保留小数点后几位。。。

楼主:
对:chinacupor关于
台达PLC不懂,不过西门子TD当中的变量是默认四舍五入的,变量可以选择保留小数点后几位。。。
内容的回复:
好吧!这个台达的公司现在用!

网友C:
呵呵,我们现在也用台达的

楼主:
对:qinghang关于
呵呵,我们现在也用台达的
内容的回复:
兄台既然是同道中人,何不指点小弟几句?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