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轴承的润滑油脂进入电动机内部怎么处理

楼主(2013-02-18):
各位前辈:

       可加油轴承的润滑油脂没有顺利的溢出,有些润滑油脂进入电动机内部,沾粘在定子线圈上,会对线圈有什么影响?如果要去除润滑油脂,有什么好的方法?

相关图片

75KW  4P 380V 2950r/min 6313C3  6313C3

网友A:
对于大型电机,使用时间长,经过多次加油,如果轴承密封盖密封不良,油确实会外溢

绕组上的油确实不好清理,影响不大

网友B:
用汽油清洗。用长柄软毛刷沾汽油刷洗。过多的油脂可以毛刷炳包棉布擦掉,剩下的刷洗就可以了。最后放入烘箱80度烘烤一夜。注意一点,你的75KW电机有没有排油口,如果有的话,检查有没有堵塞,如果堵塞,加的油脂排不出,以后还会溢出到线圈里。如果没有排油口(一般没有),加油时用听力棒听听轴承的声音,不缺油就不要加,缺油边加边倾听声音,声音好就停止加油。

楼主:
对:朱氏企业关于用汽油清洗。用长柄软毛刷沾汽油刷洗。过多的油脂可以毛刷炳包棉布擦掉,剩下的刷洗就可以了。最后放入烘箱80度烘烤一夜。注意一点,你的75KW电机有没有排油口,如果有的话,检查有没有堵塞,如果堵塞,加的油脂排不出,以后还会溢出到线圈里。如果没有排油口(一般没有),加油时用听力棒听听轴承的声音,不缺油就不要加,缺油边加边倾听声音,声音好就停止加油。内容的回复:

感谢知识分享,75KW的电动机轴承端盖是有泄油孔的,检查发现堵塞了,所以油脂往线圈里跑。至于汽油清洗,因为公司没有专业的烘箱,暂不考虑。

再次感谢~~

楼主:
补问题:

     现在已经用抹布将油脂尽量擦拭干净,当然不可能百分百干净,总是会有剩余。现老大说用高压水枪冲洗,这种方法可行吗?如可行,怎么烘干(没有烘箱),如不可行,怎么向老大解释?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问题:     现在已经用抹布将油脂尽量擦拭干净,当然不可能百分百干净,总是会有剩余。现老大说用高压水枪冲洗,这种方法可行吗?如可行,怎么烘干(没有烘箱),如不可行,怎么向老大解释?

顶一下~

网友C:
有条件的话蒸汽热水煮下,油就没了,然后烘干上漆再烘干!

楼主:
没办法烘干,让它自然干可以吗?头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