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网为何要采用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

楼主(2013-02-18):
        在低压电网采用中性点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供电方式非常方便,而且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采用保护接零的电气保安措施,可以有效地防止电击发生。

       但是三相四线制中的零干线除了保护作用外,有时还要流过零序电流。尤其是在三相用电不平衡情况和低压电网过长零线阻抗过大时,即使没有大的漏电流发生,零线也会形成一定电位。另外用绝缘导线做零线,其机械强度的保证受到一定限制,如果零干线断了,断线以后的单向设备和所有保护接零设备会产生危险电压。

       因此,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把零干线的两个作用分开,即一根线做工作零线(N),另外一根线专做保护零线(E),这就是三相五线制供电

       三相五线制的应用范围是采用保护接零的低压供电系统。凡是新建、扩建、企事业、商业、居民住宅、基建施工现场一律要实现三相五线制,做到保护零线和工作零线单独敷设。现有企业应逐步将三相四线制改为三相五线制。

网友A:
 三相五线制的应用范围是采用保护接零的低压供电系统。凡是新建、扩建、企事业、商业、居民住宅、基建施工现场一律要实现三相五线制,做到保护零线和工作零线单独敷设。现有企业应逐步将三相四线制改为三相五线制。

把零干线的两个作用分开,即一根线做工作零线(N),另外一根线专做保护零线(E),这就是三相五线制供电三相五线制使用安全些。

网友B:
我老家电网是3相4线的,最近家里水电安装,自个搞得,挖了个深坑,有3米呢,埋了根钢轨,这样接地怎样?

楼主:
对:王道火山--纵横军团关于我老家电网是3相4线的,最近家里水电安装,自个搞得,挖了个深坑,有3米呢,埋了根钢轨,这样接地怎样?内容的回复:

      你这是是用钢轨做自然接地体。要另外敷设一根保护零线作为家用电器设备的保护接零。应保证钢轨与家用电器设备之间的导电良好;接地线接零线要采用钢质材料,尽量安装在人不易接触又明显的地方,便于经常检查;接地装置要防腐蚀,埋地部分最好用镀锌件,除接地体外可以涂沥青油防腐,强烈腐蚀土壤要加大接地体截面;接地体与住房距离应不小于1.5m。

楼主:
对:王道火山--纵横军团关于我老家电网是3相4线的,最近家里水电安装,自个搞得,挖了个深坑,有3米呢,埋了根钢轨,这样接地怎样?内容的回复:

      你这是用钢轨做自然接地体。要另外敷设一根保护零线作为家用电器设备的保护接零。应保证钢轨与家用电器设备之间的导电良好;接地线接零线要采用钢质材料,尽量安装在人不易接触又明显的地方,便于经常检查;接地装置要防腐蚀,埋地部分最好用镀锌件,除接地体外可以涂沥青油防腐,强烈腐蚀土壤要加大接地体截面;接地体与住房距离应不小于1.5m。

网友B:
对:世猫关于回复内容:对:王道火山--纵横军团关于我老家电网是3相4线的,最近家里水电安装,自个搞得,挖了个深坑,有3米呢,埋了根钢轨,这样接地怎样?内容的回复:      你这是用钢轨做自然接地体。要另外敷设一根保护零线作为家用电器设备的保护接零。应保证钢轨与家用电器设备之间的导电良好;接地线接零线要采用钢质材料,尽量安装在人不易接触又明显的地方,便于经常检查;接地装置要防腐蚀,埋地部分最好用镀锌件,除接地体外可以涂沥青油防腐,强烈腐蚀土壤要加大接地体截面;接地体与住房距离应不小于1.5m。内容的回复:

嗯 ,该钢轨与地线连接绝对有保证,考虑到了呢!对于用沥青什么的  没有条件啊!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