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布线怎么样(有图)

楼主(2013-02-18):
我们做的柜子,看谁能够找出其中的亮点在哪里?

一般人没有做的这么仔细的

网友A:
接线工艺本身就没多少技术含量,关键的还在设计。

网友B:
设计好当然不错,但是对于已经成型的系统来说,设计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最重要的还是这些基本的工艺要求和质量。

网友C:
感觉接的还是不错的,输入输出线的颜色能够区分出来,线号齐全美观。

网友D:
亮点在哪里?个人不太喜欢绝缘管后再套号码管,感觉有点多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亮点在哪里?个人不太喜欢绝缘管后再套号码管,感觉有点多余

有理。

网友F:
整体感觉不错,做的听仔细的。

网友G:
上下间局不怎么合理,看着一般

网友H:
亮点应该就是红色和白色的线号标识。

网友I:
整齐的很,装配柜子很用心的。

网友J:
亮点是PLC没有电源线                    ·

网友J:
引用 网友J:
亮点是PLC没有电源线                    ·

忘记了。这个是s7200。。不是S7300

网友K:
有亮点是因为plc上电了所以亮了

网友L:
亮点应该就是输入输出线用了接线端子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设计好当然不错,但是对于已经成型的系统来说,设计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最重要的还是这些基本的工艺要求和质量

亮点应该是,信号线和供电的线路线色明显区分开了。其他的没什么亮点,布局一般般,

网友N:
没看出来有什么亮点哟。

网友O:
楼主所说的亮点:

1、线号管子比较长

2、配电空开线号端子不同颜色。

不同意前面说法:“绝缘管后套号码管”。

不套线号管,以后怎么维护?

网友P:
亮点是有的,排线应该是不错的,方便维修

网友Q:
我觉得亮点是:小空开进线处采用不同颜色的套管,一目了然是哪一相

网友R:
按标准要求,所有信号线都应该是黑色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C:
感觉接的还是不错的,输入输出线的颜色能够区分出来,线号齐全美观。

颜色没分开的说

网友T:
还算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啊

网友U:
感觉上紧凑、美观,但是电气布线标准上有些地方值得商榷。那个橘黄色的是什么材料?紧挨PLC会不会影响到PLC散热。

网友V:
规范、美观、整齐,

网友W:
引用 网友D:
亮点在哪里?个人不太喜欢绝缘管后再套号码管,感觉有点多余

直接套号码管

网友X:
同意叉说的。。。

网友Y:
同意一楼!!!!!!!!!!!

网友Z:
感觉蛮仔细的。。。。

简洁。。。。美观

网友AA:
亮点?公共线颜色区分?。。。

楼主快来说答案,急死了!

网友AB:
这个布局实在不敢恭维:线槽外导线与器件实在太长,开关电源位置更加属于蜘蛛网,我只能实话实说

砍砖头我也是这样说

网友AC:
我知道你所指的是单相负载也均匀的分配到三相中去。一般人就随便拉开头的两相算了。是吧?

你再不快快说,大伙就会翻出许多暗点的了。

楼主:
看看这张,你比较下,知道亮点在哪里了吗?

网友AD:
如果我现在说,仍然不知道,是不是很丢人?

网友AE:
亮点有很多,说明它在工作。

网友AA:
引用 楼主:
看看这张,你比较下,知道亮点在哪里了吗?

你是说,控制线没有区分颜色?

网友AF:
基本上没啥亮点,确实要通过上下图比较找出亮点的话,那就是线号固定的好,不松动顺着线乱跑,维修的时候也很方便很清楚一目了然,不像下面这个有的线号已经顺着线滑到线槽里了,如果真的滑线槽里面,维修的时候搞半天连线号都找不出来岂不浪费时间.

网友AG:
莫非是不花钱的!!!!

网友AH:
亮点就是线都拉直了。。

网友AI:
电源线 跟其他有所不同?

网友AJ:
整体布局和接线还算合理,线号套的都很规矩,让人看了很舒服!我猜亮点应该是楼主固定plc模块和别人不同,不光是卡在了DIN导轨上,还在固定角加了螺丝,这样模块在底板上更加稳固了!楼主别有用心啊!

网友AJ:
有一事不明白楼主用的两匹空开,就算是三相分开,零线用的热缩管颜色也不太合适!

网友AK:
个人看来,最大的亮点就是空间够大,其它吧。没觉得有什么特别。

网友AL:
亮点是配线颜色过多过杂。

网友AM:
39楼回答正确了。

试问有多少人能够做到拉这么直的线?一般都是顺势的,这排线现场看到非常漂亮的。

线与线之间的间距很均匀,看着非常舒服。

其他的不足之处肯定有,就这有点我是跟同行学来的。人家是同行业中世界第一的集团公司。嘿嘿牛啊。

补充一句,我们是小公司

网友AN:
我们车间的做的差不多,好的地方都有人说了,说点不足,上图,信号线与主电源最好不要走同一个线槽。

网友AO:
西门子S7-200?用没用触摸屏呀?我觉得应该把空开排在左上角;强弱线路分开些距离;再有如果后面还需要一个扩展模块怎么办?把线槽拆掉吗?布线规整是做电工的基本功呀!当然这个图比我做的整齐多了,号码管是手打的那种吗?我也比较喜欢用现成的号码管,比这个短一些。图中好像没有看到相序保护呀?应该是系统要求的不太严格吧?所以不怕反相。亮点就是I/O点都有在亮!个人认为真正的亮点是它内部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好的程序就很重要!向您致敬!向您学习了!

网友AP:
没有亮点 盘面松散 布局不合理

网友AQ:
我觉得这柜子看着一般吧

网友AR:
1.排列清析

2.线号标注分明

3.布局不合理

网友AS:
整体布线看着比较整齐。控制线与动力线进行了颜色区分

不足:

1、部分电源线颜色与信号线颜色一致,不利于以后的维护工作

2、3相动力电缆与通讯电缆、信号电缆距离太近,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干扰。

网友AT:
真蛋疼,特意用绝缘胶带把线头缠下,你差那点色套钱么?

网友AU:
细节决定成败,柜子和配线工艺做的很人性化,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AV:
線拉的直 代表你用的線較硬 若線硬是亮點 顯然你被忽悠

以前我看老外的配線 是有夠醜 可是人家做的東西能夠長時間正常工作 他們用的配件都經過嚴格測試篩選 這才是亮點

要面子不要裡子是中國的特色

网友AW:
被忽悠了,还以为真的有什么亮点。原来是PLC亮点了。一般吧,大家都是如此。搞个整体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AX:
引用 网友AM:
39楼回答正确了。试问有多少人能够做到拉这么直的线?一般都是顺势的,这排线现场看到非常漂亮的。线与线之间的间距很均匀,看着非常舒服。其他的不足之处肯定有,就这有点我是跟同行学来的。人家是同行业中世界第一的集团公司。嘿嘿牛啊。补充一句,我们是小公司

嗯,我见过航空航天部下属的502所到我们这里施工,那个配线才叫绝:上眼一看就知道这根线需要多长,一钳子下去,两头剥线,不会有误差。

网友AY:
亮点?PLC上面的输入和输出确实是亮了不少点。

网友AZ:
盘面松散 、导线太长、强弱电没分开、冷热源没分开、布局不合理;手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Z:
盘面松散 、导线太长、强弱电没分开、冷热源没分开、布局不合理;手功还可以;

请发一张你认为合理的照片上来,让我们学习下。

之所以说此图亮点是因为把每根软线出线槽开始就拉的很直,这样,看起来线距均匀,赏心悦目。

其他的缺点当然数不胜数啦,还需要TX们多多赐教。

网友BA:
绝缘管比较好,线号齐全,不过成品柜都做的不错。

网友BB:
感觉接的还是不错的,输入输出线的颜色能够区分出来,线号齐全美观

网友BC:
引用 网友AP:
没有亮点 盘面松散 布局不合理

有道理,

网友BD:
柜子很整齐 线号一直充外很好便于找线  红色底板加上红色线个人觉得很别扭

网友BE:
熟能生巧

网友BF:
亮点就是楼主希望大家说出其许多优点来满足其可耻的自豪感

网友BG:
线啦直有什么用,对于工厂好用最主要

网友BH:
亮点就是

这货不是西门子

网友BI:
看到亮点了 PLC指示灯不少亮了

网友BJ:
各种空开应该放在最上排。。PLC放在最上排,感觉不好。。

网友BK:
号码管有点长,节约点更好!

网友BL:
接线还行吧,要说亮点,白线的区分?

网友BM:
说实话你们的柜子真心没有我们工厂做的漂亮

网友BN:
不会是用胶带类似的东西把套管和端子贴在了一起。。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的柜子也差不多这个样子。。。

网友BO:
我也觉得做的很一般啊,一般公司都有这个水平

网友BP:
这柜子配的不怎么样。

线槽到PLC距离留的太大,露出的线长不好看;线的颜色用的不规范,不符合标准规定。

网友BQ:
这主控柜做的一般,我们做的不比他的差,要不要发过图片看看

网友BR:
强电与弱电走线在一个槽里了

网友BR:
引用 网友BS:
、导线太长、强弱电没分开、冷热源没分开、布局不合理;手功还可以;

点评相当到位

网友BT(2013-03-30):
感觉挺一般的啊,什么线号管,带颜色的绝缘套管,木有感觉出来亮点在那里

网友:
你元件的布局都很不符合标准,还谈什么亮点?

网友BU:
呵呵提点建议,你这个柜子是控制什么机械的,配线是执行的什么标准?什么性质的线路用什么颜色的线?感觉你这个就是随便配线的。

网友:
我见的老外的柜子,基本上都是强弱电分明,400V=黑色线;230V=红色线;24V=蓝色线。

楼主的柜子:

1、线槽离元件距离较远;

2、而且如果要在PLC的输入输出点这一部分接线、查电压等工作的话,身体 会很贴近下面的强电(220V)。

3、线的颜色5颜6色,不统一,可能是外部电缆直接接到点上去了,没经过端子排。

所以个人认为是小成本制作,设计有欠考虑。优点是经济、实用。

网友BV:
感觉间隔比较大,有点浪费空间

网友BW:
感觉线布的不错,很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