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变频IPF15KW改成18.5KW用,如何修改参数

楼主(2013-02-18):
三垦变频IPF15KW改成18.5KW用,如何修改参数

楼主:
额,我找到了,试CD202

网友A:
这样子是不对的。软件和硬件不匹配,保护动作就不正常了。三垦的机器电流传感器是和功率相匹配的,不同功率,用不同的传感器。

网友B:
变频器大马拉小车可以,反之不怎么行啊

网友C:
三垦I系列主板 功率参数可以修改,但要装到相应功率的机器上。

网友D(2013-03-27):
有的主板由于版本的不同,不太好改。

网友E(2013-07-24):
都是SPF系列的板子好改 CD900设为365  CD202设 4  18.5就OK了

网友E:
但不知道把SHF的板子改为SPF的板子用 怎么改参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大马拉小车可以,反之不怎么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