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与松下A5伺服通讯问题

楼主(2013-02-18):
请问S7-200与松下A5 伺服通讯连接的话该怎么接线, 连接上后 应该发送什么参数来控制伺服驱动?。

网友A:
还是先看看资料吧。手册里都有介绍的

网友B:
伺服有好几种工作模式,各种模式的接线.参数设置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