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通讯

楼主(2013-02-18):
请教各位大神,我想用西门子的S7 400做主站,S7 300做从站,实验modbus通讯,该怎么实现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在硬件里面设置,得用S7A驱动启动两个PLC,连接。在S7-400设置主站,S7-300设置从站就行,在硬件里面设置。

网友B:
先创建一个项目,在其中创建一个S7站,再在其中分别创建S7-400设为主站,S7-300设为从站,在硬件配置中设置,通讯协议,地址等。

网友C:
MODBUS需要加串口卡,300加CP341,400加441,然后用MODBUS硬件狗,西门子实现MODbus的成本非常高,200用自带通讯口就可以实现,原因modbus是modicon主导的通讯协议,西门子主导的是profibus,当然不愿便宜对手了,自己编写程序也可以实现,但是就是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