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传P7000系列换主板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2-18):
大家新年好!一台普传变频器别人修过的机,55KW的机用的是15KW的主板,一直报过压,显示直流母线电压819V,但直流母线实际电压正常530V,无元件不良,看有些资料说是要改VPN参数电阻,不知如何改,请各位赐教!急!!

网友A:
直流母线的电压采集--是经过一些分压电阻的,调整下分压电阻,有些变频器不同功率的--就是在主板上有个小小的功率单元插接件,功率大小不一样,分压电阻大小不一样!你找找旧主板上,有个功率插件可以拔下来,换主板可以把旧的功率插件拔下来换到新的上面的。

楼主:
主板上没有功率插件啊,也没有旧主板,是别人修过的机,主板被换了,现在就是一上电就报过压,实际电压正常的

网友(2014-07-26):
普传168,2000,7600,7800,8000配件,现货供应需要联系,QQ2734252443,QQ空间有所有配件图片,变频器配件系统方案解决供应商,十几年技术愿与您资源共享,技术分享沟通哈 ,欢迎加入变频器生产、维修加盟QQ群:141612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