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定电压380V的机器是否能用于440V电?

楼主(2013-02-18):
我们要带一个380V,三相电,5.5KW的真空泵去美国,美国那边的工业电是440V 三相的。我想知道那个泵带过去能不能用?如果不行,是不是要带一个变压器?

网友A:
美国的电源频率是60Hz,这个电机能将就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美国的电源频率是60Hz,这个电机能将就用。

这个对转速敏感型负载(一般常用离心风机、离心泵类的轴负载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是不能随意升高转速的,也就是国内380V、50Hz此类设备在国外440V、60Hz不能随意应用,但是通用生产线负载等恒转矩负载基本可以应用。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转速升高不应对机械部分导致过大损害的方可应急运行,长期运行请加装一台变频器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