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工业平板电脑组态王安装

楼主(2013-02-18):
广州三青创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www.lyctr.com
广州三青创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国内领先的自动化设备供应商及其系统集成商
1. 组态王安装使用说明
广州三青创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WinCE 工业平板电脑支持使用组态王嵌入式版开
发自己的应用。支持RS-485、RS-232 等接口的使用。
1.1. 安装嵌入式版组态王
使用虚拟光驱工具或者直接解压安装包“嵌入版6.3.iso”,双击里面的“Install.exe”,
出现如下界面。
图 1 组态王嵌入版安装界面
点击“安装组态王开发系统” 按照默认的方式安装即可;然后再安装驱动程序。
1.2. 构建组态王的WinCE开发环境
打开组态王的安装目录,例如安装在C盘中。如下图。将里面的“ARMV4”拷贝到
WinCE的Residentflash 目录里面。
广州三青创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国内领先的自动化设备供应商及其系统集成商
图 2 WinCE需要用到的文件
用网线连接WinCE 和PC,并且设置PC 机和WinCE 的IP 地址,使他们在同一个局域
网内。保证PC 机能够ping 通WinCE设备。
运行刚刚拷贝到WinCE 上面的“ARMV4”目录下面的“KV_FTP_Server.exe”程序。
图 3 组态王嵌入版网络服务程序
1.2.1. 安装组态王嵌入式的相关驱动和程序
双击下图所示的工具。
广州三青创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国内领先的自动化设备供应商及其系统集成商
图 4 安装产生的快捷图标
出现如下界面。
图 5 工程管理窗口
打开上图选中的工程(组态王提供的演示工程)。在工具菜单中选择“网络远程部署操
作”。
广州三青创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国内领先的自动化设备供应商及其系统集成商
图 6 主界面
输入WinCE 设备的网址。然后点击连接。
图 7 网络远程部署操作-连接
连接成功后,切换到刚才对话框的安装页。并且修改安装路径中的“远程”,
此处安装在WinCE 设备的Residentflash 目录里面。如下图所示。“本地”不用
修改。
广州三青创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国内领先的自动化设备供应商及其系统集成商
图 8 网络远程部署操作-安装
点击“运行安装精灵”。点击“是”。
图 9 安装精灵-安装组态王
当提示安装驱动的时候,点击“是”。
图 10 安装精灵-安装驱动
提示安装序列号的时候,点击“否”。
提示:为了节省磁盘空间,安装完成后,在WinCE 设备的相应目录下,有一
个“KingView”的文件夹,此刻可以关闭原来运行的“KV_FTP_Server.exe”程序,
并且删除WinCE 设备下刚才复制的ARMV4 目录。运行新的KingView 目录下面的
“KV_FTP_Server.exe”程序代替。
广州三青创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国内领先的自动化设备供应商及其系统集成商
1.2.2. 下载组态王工程
接着上面的步骤,在“远程部署操作”对话框中,点击“发送全部工程”即可。
图 11 网络远程部署操作-发送
1.2.3. 运行已下载的工程
在“操作”页,点击“运行”(或者直接在WinCE 设备里面打开“KingView”下面的
“TouchView.exe”)。
广州三青创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国内领先的自动化设备供应商及其系统集成商
图 12 网络远程部署操作-操作
此时 WinCE设备出现如下对话框(由于没有注册的原因)。点击“忽略”即可。
图 13 WinCE运行工程没有注册
提示:点击“在线”可以在PC 上模拟WinCE下面的工程。
1.2.4. WinCE开机运行下载的工程
从 WinCE “KingView”目录下面的“TouchView.exe”复制一个快捷方式到“Residentflash”
目录下面的“启动”即可。
1.2.5. 组态王的注册
在上图中(图13),点击“注册”,出现下图所示窗口,此时将硬件ID 号,如
广州三青创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国内领先的自动化设备供应商及其系统集成商
“ ”(每台机器可能不一样),联系并且发送给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购买相应的授权。
重要提示:注册的时候,USB连接线一定要与电脑断开,即USB同步断开,否则组态
王获取的硬件ID号是不正确的!!!用户可以在连接USB时候和不连接时,对比一下。
图 14 注册窗口
1.3. 注册版嵌入式组态王安装
1.3.1. 在PC 上安装嵌入版组态王
参考组态王嵌入版安装界面一节。
1.3.2. 在WinCE上安装相关的驱动文件
将“安装在Residentflash”拷贝到WinCE 设备上;如果要安装在SD 卡上,则拷贝“安
装在Storage Card”。
双击运行WinCE里面的“安装在Residentflash”或者“安装在Storage Card”的“KingView
DriverWinCE.cab”和“KingView RegistWinCE.cab”。
广州三青创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国内领先的自动化设备供应商及其系统集成商
图 15 注册版安装
选择默认路径即可。
图 16 WinCE安装过程
安装完两个CAB 后,重启WinCE。并且确保USB 同步连接断开。运行WinCE 中
“KingView”下的“KV_FTP_Server.exe”程序,可以看到正确的注册信息。
图 17 正确的注册信息
接下来按照上面下载组态王工程这一小节,下载工程即可。
广州三青创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国内领先的自动化设备供应商及其系统集成商
1.3.3. 重要提示
1、打开工程的时候提示“序列号无效”,通常是由于插入了USB连接线引起的。
图 18 USB 同步后,产生错误的硬件ID 号
拔出USB 连接线,再试一次即可。如果确实要使用USB 同步功能,使用完后,请拔下
USB 连接线,避免出现上面现象。
2、安装该版本后,如果修改了系统的MAC地址,则会导致硬件ID 变动,提示序列号
无效。该版本,使用网络功能的时候,如果在同一局域网下则会有问题(相同的MAC地址)。
3、如果使用“安装在Storage Card”,安装完两个CAB 后,会在Residentflash下面有一
个“startTouchView.exe”的程序,该程序功能是:延时2秒后,运行组态王的工程。复制它
的一个快捷方式到“Residentflash”目录下面的“启动”,实现开机启动。如果使用“安装在
Residentflash”,直接复制“TouchView”的快捷方式到“启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