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出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2-18):
最近我们所用的一台PLC控制柜所带的上位机经常出现黑屏,再三查找原因也不能彻底解决,想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分析什么原因!

补充一下:上位机是一台工业电脑,每次黑屏后只要把PLC断电重启后就好了,不过见此不了多久就有出现黑屏了!

网友A:
     上位机黑屏,一是内存接触不好,二是显卡接触不好,三是显卡驱动有问题,四是你设置了电源选项---定时黑屏了,类似是屏幕保护一样到时间就动作了。电源选项设置参考下图,在电脑的控制面板里面找这个选项。你改成一直开着。

网友B:
楼上的总结到位,顶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黑屏,一是内存接触不好,二是显卡接触不好,三是显卡驱动有问题,四是你设置了电源选项---定时黑屏了,类似是屏幕保护一样到时间就动作了。电源选项设置参考下图,在电脑的控制面板里面找这个选项。你改成一直开着。

我想楼主想说的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D:
看楼主的意思

是不是重启后又是正常的,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黑屏,时好时坏?

这样的情况可能是触摸屏主板的问题,最好换个屏试试。

网友E:
上位机是工控机吗?如果不是电源设置问题那应该是硬件或系统问题。

网友F:
1, 上位机是一台工业电脑吗, 这样的话一般内存接触不好,二是显卡接触不好,三是显卡驱动有问题,四是你设置了电源选项---定时黑屏了,类似是屏幕保护一样到时间就动作了

2,  如是一般显示器的话检查显示器的电源有故障吗?  春节时我们就有一显示器电源有故障黑屏

3,  显示器黑屏一般与 PLC 无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