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救助的啊?

楼主(2013-02-18):
  我想用两个电位器控制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互相独立都能控制的!不用外部切换的能不能做的啊,电位器引线有没有长度限制的啊,配线太长了会不会有干扰的呢!急的啊,!就指教的

网友A:
电位器控制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是可以的,属于电压信号控制,控制线不能太长,电压信号抗干扰能力不强。

网友B:
2个电位器互相独立不做切换,不太好办哦

网友C:
用两个电位器控制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如果两个电位器是串联,当其中一个的电阻是无穷大时,另一个电位器还能调速?

如果两个电位器是并联,当其中一个的电阻是无穷小时,另一个电位器还能调速?

所以,以上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调速。

最好的办法是用:上升/下降控制,即在两处分别各安装2个按钮(共4个),一个是上升(增速),另一个是下降(减速),各自调速互相不影响。大多数品牌变频有此功能。

网友D:
这个简单呀:加一个继电器切换就行了!

最好选用电流控制,电压控制不要超过50米而且需要加装屏蔽

网友C:
切换的瞬间,电阻就没有突然变化?速度没影响?

网友E:
嗯,可以考虑使用二极管隔离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可以考虑使用二极管隔离的方式。

怎么弄的啊,具体点的啊

网友C:
以下是普传变频的上升、下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下是普传变频的上升、下降控制:

我用的是台达的变频的,以前没用过这种控制方式的,用的都是外接一个电位器电压调节速度,不太熟悉的,不知道台达的有没有这种控制方式的

网友H:
为什么非用两个电阻呢?

用一个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非用两个电阻呢?用一个不行吗?

一个用电阻,一个用面板上面的那个调节应该应该饿可以做的吧!你用不切换的呢

网友J:
我觉得不可以,你可以买一个经济型PLC,采用2个机械编码器,通过AB相输入,来完成。

网友J:
机械编码器和电位器长的一样,只是没有上下限,上下限要由软件完成,非常方便。机械编码器价格和电位器差不多,多一个经济型PLC的钱。

网友K:
为什么非用两个电阻呢?一般只用一个速度控制,要不你用双速控制 !

用一个不行吗?

如你要用两个那就要选 用可用两个控制速度的变频器 !~

网友L:
同时用2路模拟输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电位器控制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如果两个电位器是串联,当其中一个的电阻是无穷大时,另一个电位器还能调速?如果两个电位器是并联,当其中一个的电阻是无穷小时,另一个电位器还能调速?所以,以上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调速。 最好的办法是用:上升/下降控制,即在两处分别各安装2个按钮(共4个),一个是上升(增速),另一个是下降(减速),各自调速互相不影响。大多数品牌变频有此功能。

对!这个最方便!还是3根线!

网友C:
根据台达VFD-B变频说明书,上升、下降控制应该是以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台达VFD-B变频说明书,上升、下降控制应该是以下参数。

我们用的是VFD-M系列的变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台达VFD-B变频说明书,上升、下降控制应该是以下参数。

这种调速没有电位器调速方便的吧!

网友J:
我觉得,如果要达到电位器方便的调速方式,而又要满足多地调速,只有用和电位器长的一样的东西,那就是编码盘,输出AB相脉冲来完成,现在很多设备都使用编码盘来调节参数,比如很多轿车的音量加减及收音调频,这样就不需要模拟量电压,和所有的开关量共用一根公共线,采用脉冲传输,抗干扰加强。并且很容易的完成多点更改数据,并且互不影响。

网友N:
這個題目不難分析。但是各位思路有點混亂。

1、在要求兩個電位器獨立調節變頻器頻率,實際是異地控制,陰含的條件是兩個電位器的調節性能是一樣的。

2、在調節特性一樣的情況下,一般必須從變頻器同一個模擬輸入端口接入。

3、如果兩個電位器串聯就不能滿足獨立調節的要求。

4、如果電位器採取並聯,直接連接,那麼在兩個電位器兩端都是5VDC或10VDC電壓,這個沒有問題。但是中間抽頭因為都要連接到變頻器同一模擬端口。兩個電位器中間抽頭位置一般不一樣,那麼電壓也不同。極限情況一個在5V或10V位置一個在模擬地。直流電源會直接短路。

5、由上面分析兩路電位器無論串聯還是並聯,直接相連,都不能滿足樓主要求。必須經過轉換。用轉換開關或中間繼電器實現。如果線路較長。電位器給定會不準確。但影響不大,一般應用,1000米距離沒有什麼問題!假如模擬通道輸入阻電阻為10k,對於10VDC直流電源假設電位器電纜用0.75mm2的電纜,銅的電阻率按1/58歐姆*平方毫米/米,100米距離回路電阻為4.6歐姆,電壓衰減為0.005V,僅僅影響0.05%.不必擔心!

6、有一種方法容許兩個電位器中間接兩個二極管正極,負極並在一起,再接到變頻器模擬輸入端。但是隻能在高端獨立調節,不能低調,知道為什麼嗎?

网友N:
至於幹擾問題,可以在布線上避開其它幹擾回路、採用雙繞線或屏蔽電纜解決。

网友O:
对:煙雨朦朦关于這個題目不難分析。但是各位思路有點混亂。1、在要求兩個電位器獨立調節變頻器頻率,實際是異地控制,陰含的條件是兩個電位器的調節性能是一樣的。2、在調節特性一樣的情況下,一般必須從變頻器同一個模擬輸入端口接入。3、如果兩個電位器串聯就不能滿足獨立調節的要求。4、如果電位器採取並聯,直接連接,那麼在兩個電位器兩端都是5VDC或10VDC電壓,這個沒有問題。但是中間抽頭因為都要連接到變頻器同一模擬端口。兩個電位器中間抽頭位置一般不一樣,那麼電壓也不同。極限情況一個在5V或10V位置一個在模擬地。直流電源會直接短路。5、由上面分析兩路電位器無論串聯還是並聯,直接相連,都不能滿足樓主要求。必須經過轉換。用轉換開關或中間繼電器實現。如果線路較長。電位器給定會不準確。但影響不大,一般應用,1000米距離沒有什麼問題!假如模擬通道輸入阻電阻為10k,對於10VDC直流電源假設電位器電纜用0.75mm2的電纜,銅的電阻率按1/58歐姆*平方毫米/米,100米距離回路電阻為4.6歐姆,電壓衰減為0.005V,僅僅影響0.05%.不必擔心!6、有一種方法容許兩個電位器中間接兩個二極管正極,負極並在一起,再接到變頻器模擬輸入端。但是隻能在高端獨立調節,不能低調,知道為什麼嗎?内容的回复:

考虑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路 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P:
1、同意3楼的方法,可以实现多地控制。

2、如果是两地控制的话,可以采用外引面板的方式。这样在可省去频率表也可以实现加减速的控制。根据不同的变频器品牌可能成本会高些(国内某品牌外引面板才30元)

3、电位器长时间使用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等现象,造成频率与给定的不符或是跳跃,给后期的维护带来一定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Q:
這個題目不難分析。但是各位思路有點混亂。1、在要求兩個電位器獨立調節變頻器頻率,實際是異地控制,陰含的條件是兩個電位器的調節性能是一樣的。2、在調節特性一樣的情況下,一般必須從變頻器同一個模擬輸入端口接入。3、如果兩個電位器串聯就不能滿足獨立調節的要求。4、如果電位器採取並聯,直接連接,那麼在兩個電位器兩端都是5VDC或10VDC電壓,這個沒有問題。但是中間抽頭因為都要連接到變頻器同一模擬端口。兩個電位器中間抽頭位置一般不一樣,那麼電壓也不同。極限情況一個在5V或10V位置一個在模擬地。直流電源會直接短路。5、由上面分析兩路電位器無論串聯還是並聯,直接相連,都不能滿足樓主要求。必須經過轉換。用轉換開關或中間繼電器實現。如果線路較長。電位器給定會不準確。但影響不大,一般應用,1000米距離沒有什麼問題!假如模擬通道輸入阻電阻為10k,對於10VDC直流電源假設電位器電纜用0.75mm2的電纜,銅的電阻率按1/58歐姆*平方毫米/米,100米距離回路電阻為4.6歐姆,電壓衰減為0.005V,僅僅影響0.05%.不必擔心!6、有一種方法容許兩個電位器中間接兩個二極管正極,負極並在一起,再接到變頻器模擬輸入端。但是隻能在高端獨立調節,不能低調,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求指教?

网友R:
楼主的问题有点意思。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的问题有点意思。呵呵

不是有意思,就是实际中碰到的问题,想着怎么弄好的,节约成本的呢

网友T:
10几年前就见到过设计用总分电位器的形式控制好几台变频器的例子。总电位器控制所有变频器,分电位器控制各自对应的变频器,想来这样的方式基本符合楼主的要求。

大概电路设计需要想想,给楼主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U: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T:
可以试验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T: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不知道是否适合楼主要求,并且也不知道这个电路对不对,需要分析验证。

网友N:
对:yan1314520home关于回复内容:对:煙雨朦朦关于 這個題目不難分析。但是各位思路有點混亂。1、在要求兩個電位器獨立調節變頻器頻率,實際是異地控制,陰含的條件是兩個電位器的調節性能是一樣的。2、在調節特性一樣的情況下,一般必須從變頻器同一個模擬輸入端口接入。3、如果兩個電位器串聯就不能滿足獨立調節的要求。4、如果電位器採取並聯,直接連接,那麼在兩個電位器兩端都是5VDC或10VDC電壓,這個沒有問題。但是中間抽頭因為都要連接到變頻器同一模擬端口。兩個電位器中間抽頭位置一般不一樣,那麼電壓也不同。極限情況一個在5V或10V位置一個在模擬地。直流電源會直接短路。5、由上面分析兩路電位器無論串聯還是並聯,直接相連,都不能滿足樓主要求。必須經過轉換。用轉換開關或中間繼電器實現。如果線路較長。電位器給定會不準確。但影響不大,一般應用,1000米距離沒有什麼問題!假如模擬通道輸入阻電阻為10k,對於10VDC直流電源假設電位器電纜用0.75mm2的電纜,銅的電阻率按1/58歐姆*平方毫米/米,100米距離回路電阻為4.6歐姆,電壓衰減為0.005V,僅僅影響0.05%.不必擔心!6、有一種方法容許兩個電位器中間接兩個二極管正極,負極並在一起,再接到變頻器模擬輸入端。但是隻能在高端獨立調節,不能低調,知道為什麼嗎? 内容的回复:不知道,求指教? 内容的回复:

假設第一個電位器中間抽頭為A,接D1二極管正極。第二個電位器中間抽頭為B,接二極管D2正極。D1、D2負極接到一起。

如果A>B,D2二極管處於反向截止。當A電壓增加,兩個二極管負極輸出電壓會隨A增加而增加可以向上調整。但是當A<B,兩個二極管負極被B電壓鉗位,D1截止。A減小,二極管負極電壓不會變化。第一個電位器不能在比第二個電位器抽頭電壓低的范圍內調整。反之亦然!

网友N:
对:yan1314520home关于回复内容:对:红雪关于 楼主的问题有点意思。呵呵                    内容的回复:不是有意思,就是实际中碰到的问题,想着怎么弄好的,节约成本的呢 内容的回复:

兄弟,紅雪兄意味深長。誰都知道你講的情況是真實存在的。但是我已經明確回答,直接連接是不可行的。解決你的問題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在兩個電位器中間抽頭分別增加一個繼電器的常開點和常閉點,一個轉換開關。當需要遠程調節時或本地調節進行切換。成本大概不會超過100圓。從滿足工藝要求角度講,基本可以講是零成本。不存在節約成本的問題。

當然如果變頻器有兩個類似的模擬輸入,似乎也可以直接接入兩個輸入端口,但是要進行參數設置,為了獨立調節同樣要進行通道切換。比較復雜。而且不是所有變頻器都可以這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Q: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S 楼主的问题有点意思。呵呵                    内容的回复:不是有意思,就是实际中碰到的问题,想着怎么弄好的,节约成本的呢 内容的回复:兄弟,紅雪兄意味深長。誰都知道你講的情況是真實存在的。但是我已經明確回答,直接連接是不可行的。解決你的問題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在兩個電位器中間抽頭分別增加一個繼電器的常開點和常閉點,一個轉換開關。當需要遠程調節時或本地調節進行切換。成本大概不會超過100圓。從滿足工藝要求角度講,基本可以講是零成本。不存在節約成本的問題。當然如果變頻器有兩個類似的模擬輸入,似乎也可以直接接入兩個輸入端口,但是要進行參數設置,為了獨立調節同樣要進行通道切換。比較復雜。而且不是所有變頻器都可以這樣做!

十分感谢你的回复!想想还是三楼的比较好做的,可能就是调节起来不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不知道是否适合楼主要求,并且也不知道这个电路对不对,需要分析验证。

其实我想做的就是控制一个变频器,实现多地控制的,控制地点相隔的比较的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回复内容:对:网友V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不知道是否适合楼主要求,并且也不知道这个电路对不对,需要分析验证。 内容的回复:其实我想做的就是控制一个变频器,实现多地控制的,控制地点相隔的比较的远的!

现在有没有用遥控控制变频器的啊,那样做不就更方便的呢,呵呵!

网友X:
做过几种网线控制变频器项目,好多只能控制40-50米远,远了就控制不了了

网友Y: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不用再考虑电位器,如果是异地多处控制变频器的速度完全没有问题,多几处都不是问题,有一种速度控制板,输出的是+,-0——5V《10》电压,控制是一个公共端和一个上升和一个下降的点动在此类要求中我们可以把上和用四个点动按钮,分别是两个升和降来完成这个要求,接法并联,点动升和降就可以在两个地方来完成变频器的加减速。注按钮只能动点动,其输出从0V慢慢升到5V或是10VDC,变频中设定的最高频率对应这个电压就行。

网友Z(2015-04-28):
看了您的介绍:

SOMMER抓爪 www.sommerstore.com/grippers/
SOMMER回转爪 www.sommerstore.com/swiveljaws/
SOMMER机械手附件 www.sommerstore.com/crash/
SOMMER升降气缸 www.sommerstore.com/lifting/
SOMMER回转气缸 www.sommerstore.com/rotaryc/
SOMMER吸盘 www.sommerstore.com/suction/
SOMMER旋转模块 www.sommerstore.com/swivel/
SOMMER分离器 www.sommerstore.com/separators/
SOMMER线性圆筒 www.sommerstore.com/linearc/
SOMMER线性滑轨 www.sommerstore.com/linearr/
SOMMER轴模块 www.sommerstore.com/axis/
SOMMER真空发生器 www.sommerstore.com/generators/
SOMMER旋转配电器 www.sommerstore.com/rotaryd/
SOMMER适配器补偿模块 www.sommerstore.com/adapters/
SOMMER传感单元 www.sommerstore.com/sensing/
SOMMER辅助备件 www.sommerstore.com/access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