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多台触摸屏和Q系列以太网进行通讯?

楼主(2013-02-18):
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知道如何将16HMIQ系列以太网进行设置,最终能实现这1HMIQ系列以太网能进行通讯,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总结了一些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步骤一:将PLC 参数设置 的以太网参数中,打开设置” 的方式设置成为:“melsoft” 的链接方式。16个都设置成melsoft

步骤二:LEVI把工程中 的通讯参数。端口号设置成:5002 (端口号5002表示和任意端口号通讯。)16个工程都设置成一样的。

步骤三:LEVI 编辑16个工程。“工程参数“  设置每台HMIIP号。 每台HMIIP不能重复使用。 IP号都全部和 PLCIP在同一个网段内。

步骤四:测试了16台人机触摸屏同时和Q系列的以太网通讯。 通讯正常,不会出现偶尔通讯超时的情况。 不过多台屏之间的数据更新速度会有一些延迟

网友A:
呵呵,Q系列应该是三菱的才对吧。。。

网友B:
1、三菱实行IP网络偶尔会出现通讯不佳的情形(本人配置Q BUS总线、CC-LINK总线均没有问题,当然H网也很正常),不建议;

2、以太网的100兆通讯还没有125K CC-LINK总线响应速度快

网友C(2015-12-11):
但是我只看到我们的网络连接里面是UDP协议,MELSOFT连接,后面没有给定端口号,如果我要用其它的监控软件和三菱plc进行同学,需要填写什么端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