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带6个从站,其中一个站一插上通信线全都停了是咋回事

楼主(2013-02-18):
故障如题,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这个从站的电缆、电源模块等全换过,还是不好。

网友A:
很奇怪的现象,不会是你的通讯线,内部有问题吧,建议换一根试试。

楼主:
所有的通信线都换过了,我也奇怪,我们几个公司的电气工程师都找不到毛病了。

网友B:
1、软件的硬件配置参数不对;

2、该从站的通讯模块(一般是153系列)的数据线短路了!

没事可以电话13337383965

网友C:
该站是在整个网络的什么位置?

六个站要在一个接一个串上,不要有分支,终端电阻要加..

楼主:
对:雪峰山-孤狼关于1、软件的硬件配置参数不对;2、(一般是153系列)的数据线短路了!没事可以电话13337383965内容的回复:

该从站的通讯模块换过了,

网友D:
短路的可能性大

网友E:
末端的跳线对了吗?最后一个跳线要不一样的,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F:
硬件组态与实际站点模块相符合吗? 是不是这个站点的IM153有问题呀

网友G:
我遇到过一次,有可能是各站没有共同接地,在总线的屏蔽中有电位造成干扰,可以试试看,是不是这的原因

网友H:
应该是通信故障,正如楼上说的。

网友I:
各站没有共同接地,在总线的屏蔽中有电位造成干扰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通信故障,正如楼上说的。
不要着急慢慢查查吧

网友K:
遇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硬件上换的模块,一样的模块,但就是不能通讯,后来在软件里把硬件组态又重新做了一遍就好了.楼主不防也试试,但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反正好了

网友L:
应该是通讯故障!,,,,,,,,

网友B:
西门子系统一向是问题频频,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网友M:
如果其它都没问题,可能有干扰,给你接上那台出问题的好好查一下,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N:
插上就全停掉了?很有可能是短路吧。

网友O:
我认为短路的可能性最大,但是故障有很多种形式,建议楼主在故障接触后能告诉大家原因

酒醉、笑红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软件的硬件配置参数不对;2、该从站的通讯模块(一般是153系列)的数据线短路了!没事可以电话13337383965

第二点的可能性比较大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我曾经遇到过。

楼主: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故障如题,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这个从站的电缆、电源模块等全换过,还是不好。

网友P:
硬件上别找了,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