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西门子pcs7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3-02-18):
告诉你西门子pcs7是什么东东

1 PCS7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包含的内容有Libraries,CFC,SFC,SCL,WinCC,PDM,Datebase
SFC
sequence function chart顺序功能图
CFC:  continue function chart
连续功能图
上位机即WinCC.
PCS7
上下层次为垂直集成,最高层是ERP  Enterprise,其次是ERP Factory,再是MES
再是CONTROL,最下层是Field.
主要的站点有:ESOSBatchstation,AS(automation station,PLC)
PCS7
只适用于S7-400,不使用S7-300。选择CPU的时候也要考虑,CPU是否适用于PCS7

2.
一个项目最多可以管理12对服务器,每对服务器最多连32个站。

当网络架构是OS ServerClient结构是,OS是直接从Server里读取数据并操作的。
OS
中没有数据,数据都储存在OS Server里,只要保证Server 的正常运转,OS的好坏对AS是没有影响的。OS Server下层的结构,也可以通过服务器间的通讯实现数据交换。
ES
可以直接从AS读取数据,也可以通过以太网来读取。

S7  connection中的容错连接,也是需要特殊的软件支持的。

Server的话,可以不用加Monitor, Server可以直接启动的,但还是建议加一个Monitor

时间同步,我们可以选择以AS或者OS SERVER的时间同步。

PC站的名称需与各站的计算机名称相同,在联网的同时,才能够实现下载。

组态PC station的过程中,WINCC Application Client指的是操作员站,WINCC Application 指的是OS Server. WINCC Application (stby)指的是OS Server Standby.
PC station
组态的内容要与stationconfiguration的内容一致。即PC station组态
好后,打开station configuration进行ADD相应的配置。stationconfiguration
IE
MAC地址要与PC station中的IEMAC地址一致。
如果用IE-GENERAL通讯时,需要软绑定,这也是需要license的。用CP的话,就不需
要软绑定。
查找MAC地址的方法之一:RUN----CMD---IPconfig/all
将冗余的server进行关联。方法:选择主server下的OS,点其属性,选择Targe OS and
Standby OS computer,
选择Standby OS,其次定义路径。注:只有主服务器才能选择得到冗余的服务器,相反而行是不行的。

数字信号的 address一般是从0.0-0.7,1.0-1.7,2.0-2.7
模拟信号的address一般是从512-527528-544
每个地址都是唯一的。

10.PS405
24V供电,PS407220V供电。供电时间可以看文档《S7300-400后备电池使用说明v2【1】.0》。

11.
低版本的CPU可以支持版本低的CPU,低的不支持高的。
   S7  subnet ID
是缺省的,不建议修改。一般的缺省值都不建议修改。

Profibus Rate 如果设置了1.5Mbps,那么挂在它上面的设备也都要设置成1.5 Mbps,否则将不能通讯。

现在出的S7-400CPU都只有RUNSTOP两个档了。

下载硬件会导致CPU跳停,但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已经为将新增加的硬件预留了位置。

下载程序,CPU是肯定会跳停的。

冷启动:所有数据包括保持数据都将被删除,用户程序从头开始执行。

热启动:当执行重启时,用户数据包括过程映像都保持不变,用户程序从中断的位置开始执行(只有S7-400CPU可能)

暖启动:当执行暖启动时,过程映像和非保持数据(M,T,C)被清除。硬件组态中设置CPU具有保持功能的数据(M,T,C)和数据块将保留原数值.用户程序从头开始执行.

.所有的程序都放在不同的中断区里,如OB30OB31OB32等等。

程序执行量大时,要扩大Memory.

诊断BUFFER的条数在CPU的属性里Diagnostics/CLOCK里面可以调整。

.硬件组态也可以以文件的形式倒出来。

方法:进入硬件组态,station----export

.设置Plant view的层数,在Plant view中,反键点项目名称,选择Planthierarchy---Settings

层数设置好了,同时它也会自动传送画面的层次。

生成层次只能在Plant view里,对单个设备的软件组态,编程都在Plant view里进行。

硬件组态在component view里。

如:在Plant view中插入一个CFC,在component view里是会有显示的。

component view里插入一个CFC,在Plant view里是看不到的。

CPU属性中Cycle/Clock Memory选项中,Scan cycleload from communication%的值设置不能超过50%,否则会造成间歇性中断。

.在Plant view中,反键点process cell的属性,在AS-OSassignment中选择归属控制器。

.将MPI/DP口设置成DP口,可以直接点MPI/DP的属性,选择DP。当MPI/DP口当成DP用的时候,上面最多挂32个设备。不建议将此使用为DP口。

由于普通的PROFIBUS上的设备连接方式是串联,速率一般设为1.5Mbps,但是上面挂的SIMOCODE的时候,是设成500Kbps,因为SIMOCODE的连接方式是星形连接,传输速率会降很多。这都有站数,距离等限制,详见文档《SIMOCODE PROGETTING STARTED》。
.增加DP的办法有:1。增加CP443-5  2。增加IF 964-DP,即DP接口模块

.符号地址编辑办法:1IO卡片属性,编辑符号    2S7-400里的S7program—symbols
                    3. Excel
表中编辑,编辑完成后,SAVE AS“dif”格式储存。进

2中所述位置编辑,选择import,查找上述文件,SAVE

.更新硬件办法:进入硬件组态,OPTION---Install HWupdates.下载的新硬件的文件格式为“xml”.

22.
下载ASPLC

从硬件组态开始下载,最后不要忘记下载网络。
   WINCC
AS连接时,WINCC总是master, AS总是接收放。当然,如果有STANDBY SERVER时,它也要建立于AS的连接。

PC/PG连接设置,一般设置为PC internal.

24.PCS7
软件组态

编程语言  STEP7LADSTLFBDSCL
              PCS7
CFCSFCSCL
功能块一般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
CFC
编辑页,每页有6 SHEETS,在左下角,可以点击再插入一页,与EXCEL类似。我们一般把一个LOOP放在一个CFC中,可以在不同的层级中插入CFC

操作:CFC模块拖到CFC表中,点其引脚,选择IO点连接,模拟量显示绿色。

编译CFC前的一个重要设置:打开CFC表,Options---Customize---Compile/Download

需要设置的DB  numbers from FC numbers from的范围,即这个范围内归系统使用,如果不设置的话,系统会自动覆盖已有的FC

选择编译,第一次编译需编译整个程序(Entireprogram),第二次编译就可以选择change
Only,
同样在source里会自动生成一个SCL源文件。如果下载的时候选择了Generate module drives的话,系统将自动生成一些诊断模块。
点击chart中的模块,可以看到OB**,如FC283OB35,这就是说该程序的执行是在OB35中的。
OB35
,可以打开CPU的属性看到OB35 100ms,即一个扫描周期为100ms.
点击目录下面的RUN SEQUENCE的图标,可以看到该模块的执行位置,我们可以拖动它到其他的OB中。
时序,对时序的理解,对编程是很重要的。功能块运行的顺序,即先后调用的顺序,这对响应时间有影响,顺序好的话,可以减少扫描时间。即能在一个扫描周期里的,就尽量放在一个扫描周期里。
CPUCPU通过MPI通讯的设置。点击项目,选择MPI,反键选择Define Global Data

网友A:
1、这个属于垃圾;

2、这个属于西门子走狗应用的东西,

鉴定完毕

网友B:
这个玩意出来,好多洋鬼子的DCS降价了!

网友C:
对:雪峰山-孤狼关于1、这个属于垃圾;2、这个属于西门子走狗应用的东西,鉴定完毕内容的回复:

大过年的,你就找刺激,找骂没够你是有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