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 速成

楼主(2013-02-18):
PCS7 速成

  一、下位机组态:

  1、创建项目忽略。

  2、项目创建完成后

  在component view窗口中,将simatic改成自己需要的名称,simatic pc station1),要改成与服务器的电脑名称一致,然后simaticpc station2)与备用服务器的电脑名称一致,simatic pc station3)视情况而定。simatic pc station4)改为跟工程师站名称一致。

   plantview 窗口中,各个层次的名称中不能含有空格,因为有了空格在wincc的报警控件中不能产生报警信息。名称根据项目的管理而设定。

  3、开始项目的硬件组态

  输入输出过程映象区改成1024以上,clock memory 是心跳频率,根据情况可以选择使用系统的时间频率

  时钟同步的设置,将PLC的时钟作为从与服务器同步,根据情况可以改成

  程序在OB35中调用要将过程映象区改成PIP1-PIP15中的任何一个,一般是PIP1

  设置时间同步的时候还要将CP443-1simatic mode 激活,具体参看手册《时钟同步设置》。

  接下来添加远程IOY-LINK315-2DP通讯,

  IO设置,双击远程IO的模块得到相应的属性,在地址栏中对过程映象区设置与CPUOB35或者其他的一致,看该IO在哪个OB中调用就与哪个OB相同。Y-LINK 也要设置,具体如下图所示。

  结合上述配置可以在同一个项目中配置另外一个AS站,设置同上。

  二、上位机组态:

  1、工程师站,

  在上图的项目中找到工程师站,双击配置,得到下图所示的窗口,

  在该窗口中添加21613通讯卡,在右边的SIMATIC PC STATION 中找到1613卡,然后添加,添加过程中会弹出具体的设置参数如下图,

  将第一个1613设置在第一个网段内,第二个1613定义在第二个网段内,只要设置MAC地址。

  到此在simatic管理器中的工程师站的组态就结束了,而实际的工程师站的组态还没有做,现在要在计算机上安装CP161321613卡安装在PCI插槽中,这时要在计算机的右下角双击 ,得到一下画面,

  在该窗口中添加与simatic中的完全相同的硬件结构,然后将station name 更改成和本机完全相同的名称,注意大小写。

  2、服务器的组态,

  服务器的组态和工程师站的差不多,具体如下

  参数设置和工程师站的参数配置根据管理方便设置。

   另外,要在相应的计算机上设置与工程师站的SCE完全一样的配置,

  3、冗余服务器的配置,

  只要将服务器的WINCC APPLICATION 更换成WINCC APPLICATION(stdby),就可以了,其他的MAC地址根据管理的情况设定。

  4、客户机的设置,可以参考《CS结构手册》

  三、网络配置,

  在simatic manager中找到 ,打开netpro进行网络配置,如下图所示,

  在网络结构中,选中冗余CPU,在下面的窗口中出现很多横条,双击第一个横条,得到如下窗口,选择与服务器通讯,且通讯方式为容错连接。

  接下来设置与备用服务器的连接,窗口如上图一样只要将WINCC APPLICATION更改成WINCC APPLICATION(stdby)就可以了,客户机不用设置,工程师站也不用设置。

  如果想与另外的CPU通讯时,要添加一个连接,这个连接就是S7 Connection 不是容错连接,容错连接只用于容错网络和容错CPU中。

  四、下载硬件组态(包括上位机和下位机)

  1、下位机下载

  第一次下载要用PC适配器将程序下载到CPU中,然后可以通过以太网实现下载程序。

  2、上位机下载,(工程师站)

  上位机下载的时候要将simatic net 软件更改成 PC internal,具体做法如下,

  在start-simatic-simatic net-configurationconsole

  在Access points 中的S7ONLINE中选择PC internal,设置完毕。

  准备下载,在网络窗口中找到工程师站,点击下载

  具体的解释如下,金色的铅笔表示CP1613卡的状态已经激活,勾表示它运行中,conn 有如图东西显示时候,表示上位机的WINCC与下位机的PLC连接正常。

  但是工程师站没有wincc,所以它只要保证1613卡通讯正常,只有在保证1613卡通讯正常的情况下,才能用以太网的方式给下位机下载程序。

  3、服务器下载的硬件下载,

  首先在电脑上安装1613卡的以太网功能的驱动,NDIS,具体安装方法可以看1613卡的使用说明,添加完毕后要设置IP,要将工程师站的PC INTENAL 更改为 ISO CP1613,然后访问对方,在网络组态中选择下载项目中相应的程序到对应的计算机中。

  4、备用服务器下载方法和3相同。

  5、当所有都能通讯了 ,要将simatic net 的属性改成PCINTENAL,所有的硬件和网络下载可以一步在网络配置中下载完成。

  6、等全部都能够通讯正常的时候可以编程了。

  五、编程

  1、创建符号表,注意在PCS7中所有的模拟量都是IW QW而不是PIWPQWDIDO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规定所有的IO都必须有符号,包括创建的DB块也要有名称,内部的变量要有符号。

  2、编写梯形图程序,

  编写的梯形图程序只能是子程序,不能是主程序。

  3、所有子程序在OB35或者其他的OB中被调用,OB1除外。

  4、自己定义的FB600-700左右使用,FC600700可以供用户自定义使用。DB是从1-60供用户自定义使用。

  5、在CFC编程序中,打开任意一个CFC,在菜单栏中选择

  弹出窗口如下:

  激活Suppress warning

  六、上位机组态

  在simatic 的项目中找到 server 的项目,如下图所示

  打开OS,就进入WINCC的组态了 ,在WINCC中,可以看到如下图的窗口:

  首先介绍OS中的几个重要的属性

  1 OS-ProjectEditor,在OS中找到OS-ProjectEditor,打开得到下面的窗口

  分辨率根据需要调整,台式机现在一般是1280×1024,笔记本是1024×768

  显示结构是要求双显示还是单显示器的形式。

  按钮数是在主画面中有多少个按钮的设置,具体的数量可以通过预览来实现。

  将信息滤波器选择不要滤波器。

  2PICTRUE TREE MANAGER OS中找到PICTRUE TREE MANAGER,双击打开得到如下图

  在最上面的OS下面添加CONTAINEROS往下加的container 的数量由刚刚的按钮的数量决定的,最大的container的数量和按钮的数量是相同的,要将然后将相应的画面添加到container中,container可以被嵌套。

  3、还有其他的server data 冗余,时间同步的设置查看相关手册。

  4、图片设计主要是在添加到container中的图片要在simatic中创建,其他子画面可以在wincc中定义。

  5、变量创建,变量不是用户自己定义的,是由下位机编译而来的。具体实现的方法如下:

  1)、在CFC中创建相应的程序编译完毕后。

  2)、在component view 中,找到OS点击右键选择compile

  点击next

   点击next

   通过connection可以查看OS与下位机的连接形式。点击next

   将下位机的相关信息上传到wincc中,

  最后编译没有警告和错误。

  在上位机OS中的变量管理中可以看到

  结构内部都有相关的变量。

  项目编译完成后要进行项目下载,

  1、在计算机上安装1613卡的NDIS的驱动程序,激活1613卡的网络功能,通过1613能够访问其他计算机。

  2、在对方的计算机上创建一个共享文件夹,最后放在D盘或者E盘。

  3、在工程师站的项目中,找到OS1,右键查看属性,得到的目标对象,进行网络盘符映射,然后将项目保存在那个路径,下面的是备用的服务器。

  4、在工程师站中右键OS1PLC—Download,就可以下载到那个文件夹中了。

  5、到目标计算机上将wincc打开,激活就可以了

  七、项目归档/释放项目

  1、项目归档实际就是将整个项目压缩程*.ZIP的文件保存,那么具体的做法就是将所有辅助窗口全部关掉,保留simaticmanager的窗口,在文件中选择,如下图

  选择所要归档的项目,点击OK得到要将备份的项目保存在具体的一个位置。

  2、释放项目

  释放项目就是将*.ZIP文件解压成可以编辑的项目。具体的做法是

  在文件中选择如图所示的选项

  找到相关的*.ZIP文件,然后将项目放在一个位置便于管理。

  八、项目的整合和拆散

  1、项目整合

   项目整合是将一个singleproject 融入到一个multiproject 中,首先要创建一个single project和一个multiproject,那么如何做呢?下图是一个已经打开的多项目。

  在多项目中点击右键得到以下窗口

  选择插入到多项目中,得到以下图片

  选择要插入的单项目,点击OK

  然后在多项目的窗口中可以看到test的单项目被加了进来,如下图所示。

  当单项目加到多项目中后,要保证多个单项目的所有的MAC地址不能相同,同时他们的以太网网段不能一样,名称可以一样。

  2、项目之间的通讯设置

  当将2个单项目组建成多项目完成后,要设置它们之间的网络通讯。具体的做法是打开任意一个项目的网络配置,得到的画面是

  在netpro的窗口中,在菜单栏中执行如下图的命令,

  弹出的对话框

  将左边的网络移到右边去,点击OK

  此时可以对多项目中的两个单项目进行网络设置了,根据情况设置它们各个站之间的数据交换,得到的结果如下

  保存编译得到的窗口如下

  这样表示网络配置已经OK了,下一步要将plant view 窗口中进行更新,在plant view的窗口中如下图,

  弹出的对话框

   点击OK 然后在PLANT VIEW 的窗口中我们可以看到层次结构的变化,在互相之间渗透了层次图,如图所示

  在它们中带有快捷方式的是对方项目的程序。

  3、项目的拆散

  要想将其中的一个项目移走,只要在simatic的窗口中,选中该项目,右键remove OK了。

网友A(2015-03-18):
讲得好。优秀优秀优秀优秀

网友B(2018-03-27):
得好。优秀优秀优秀优秀

网友C:
谢谢楼主,先下载学习了,是免费的吗?

网友D(2018-05-17):
优秀优秀优秀优秀

网友E(2018-08-08):
技术帖子,很有帮助。

网友F(2018-09-25):
现在的APL库使用之后,自动生成的画面在哪?

网友G:
楼主很专业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