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选多大的导线

楼主(2013-02-18):
现有一幢4层楼,采用三相四线供电,共有40间房,一间算5KW,共200KW。采用明装走线。请问选多大的导线和总空开。

网友A:
看楼主怎么走线了,想省钱,可以从总电源处分别引线至每个楼层。

这样比较经济。

网友B:
考虑一个富余量,总电源电缆选 3*300+1*150,支路电源电缆选 3*2.5+1*1.5  ,总空开选500A的

网友C:
看你这幢楼用途吧,出租民用40个房间实际每间均功率算3KW的负载来运行没问题的;

要求施工简单节约成本每层用一相的话10-16平方多股铜做支线。

要求高的三相四线到每层每相接3间房,每层余下那间各接一相最后仍余一间不能做到平均分配随便接吧,这样做假设同时运行可以保证三相平衡,施工要求高些;接入房间4-6平方空调电磁炉烤箱皆足矣!空开32-40安,照明配线1.5平方;主空开估值在200-300安左右。2楼所说主线用得太大了,接入房间用小了;虽则按理想是越大的线越好,但要考虑成本施工难度的。

200KW供电局没那么大变压器给你

网友D:
按100KW计算供电线路即可,不能同时达到最大用电。250A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