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过TCPIP读取CPU数据的故障

楼主(2013-02-19):
现场有4个单独的CPU,4台工控机,上位软件用的WINCC6.0。CUP数据通过CP走的网络到路由器,路由器出来到工控机,现在情况是:任意3台的WINCC运行没问题,任意的最后一台运行起来有一部分数据没有连接。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任意的最后一台运行起来有一部分数据没有连接

网友B:
楼主说的不清楚,是什么的PLC,应该还是通讯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cp的连接数超了?

网友D:
你组态变量连接设置的可能有冲突。

网友E:
ip地址设的咋样,有没有重的?

楼主: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IP地址没有冲突的 ,变量没有重名,给我的感觉就是变量超限或是楼上锁说的CP连接超数。变量超限还好说,买个无限点的授权即可,CP的连接数超了改怎么办呢?

网友C:
CP连接数超了,要改CP型号,如343-1 lean型只支持4个连接,而343-1 可以支持1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