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给位大哥看看step7 5.5 怎么打不开5.4的程序呢

楼主(2013-02-19):
求助给位大哥看看step7 5.5 怎么打不开5.4的程序呢

如图.打开好几个程序都出现这两个错误.如何解决呢?

网友A:
软件兼容问题?

做项目还是XP的好........

网友B:
打开路径有汉字,都换成字母试试

网友C:
软件的兼容问题,把语言换成英文试试

网友D:
       软件的兼容问题,把语言换成英文试试, 也有可能是你的 WIN7 系统装的 S7软件有问题, 建议直接装在 XP 系统下 !

网友E:
弄32位系统下试试,或许是你的版本是32位,装在了64位系统下

网友F:
西门子本来就是世界最垃圾的东西,我绝对不给任何人主动推荐!我尽量推荐其余品牌

网友G:
可能是存储路径有中文字符,将存储路径改为英文字符试一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可能是程序拷贝时东西没拷贝全...